[other] STC产品手册里的C语言程序是PDF文件里的,怎么拷贝出来到文本里?借用它

楼主(2025-04-14):
STC产品手册里的C语言程序是PDF文件里的,怎么拷贝出来到文本里?借用它

比如15W里的  STC15W4K56S4-cn.pdf

网友:
用这个软件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595617530

网友:
STC的ISP下载软件里面也有样例代码,去那个里面找找看

网友A:
SumatraPDF之类能直接读取文本的内容都能直接复制出来,还免费,还小

楼主:
转成了一个txt

网友B:
但凡有点编程经验,也就不算网络小白,也不至于不知道怎么把PDF转换为需要的格式,所以说你笨吧很可能冤枉你,那么只剩下一个可能,骗回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凡有点编程经验,也就不算网络小白,也不至于不知道怎么把PDF转换为需要的格式,所以说你笨吧很可能冤枉 ...

STC的PDF是禁止复制的,要河蟹才可以复制。

网友:
找一个在线软件弄一下就好了弄完了重新保存的就是能复制的了,比如这个“https://smallpdf.com/zh-TW/unlock-pdf”,你百度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TC的PDF是禁止复制的,要河蟹才可以复制。

STC 试验箱的几十个例子 以及 AIAPP-ISP 里面的例子 足够入门了,至于PDF又臭又长,还真有人去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TC 试验箱的几十个例子 以及 AIAPP-ISP 里面的例子 足够入门了,至于PDF又臭又长,还真有人去看 ...

如果电脑中只安装了keil uv2的话就真的需要用到PDF中的例程,尤其是ADC、PWM、I2C这些基础代码用例程方便很多。

网友:
直接在 stc-isp软件里面就有范例程序啊,一键复制粘贴,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脑中只安装了keil uv2的话就真的需要用到PDF中的例程,尤其是ADC、PWM、I2C这些基础代码用例程方便 ...

直接在 stc-isp软件里面就有范例程序。一键复制粘贴,非常方便

网友:
各种AI工具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matraPDF之类能直接读取文本的内容都能直接复制出来,还免费,还小

对,我就是用这个pdf阅读器(苏门答腊PDF),非常小巧方便,还速度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脑中只安装了keil uv2的话就真的需要用到PDF中的例程,尤其是ADC、PWM、I2C这些基础代码用例程方便 ...

经验之谈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