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联想领像M101DW多功能一体机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5-04-14):
有朋友拿来一台联想领像M101DW多功能一体黑白激光打印机,故障现象是不开机无反应。拆开检查主开关电源输出24V正常,主控板电源不工作。最后查出是一个丝印16AF的LDO电源芯片输出端对地短路。丝印16AF,实际型号是TLV62569DBVR,板子上编号是U3(图片里高亮部分),更换后已修复。

网友:
说起来轻松解决,实际上靠知识靠经验。

网友:
电路板维修实属不易

网友:
兄弟代工的吧?

网友:
小功率的贴片板, 比较容易。

网友:
经验十足 手到擒来

网友:
拆过一次打印机,可麻烦了

网友:
那两颗大电容竟然是假固态...

二○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网友:
我发现5脚芯片挺容易挂的,然后分析下电路,替换成三脚的就好多了

网友(2025-05-22):
这机器比较容易烧芯片

网友:
板级维修,真正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