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acerr宏基蓝牙耳机充电仓拆解方法

楼主(2025-04-14):
前段时间在假货宝上购入不包好坏的蓝牙耳机,耳机是soaiy gk8,仓是acer OHR301,应该是同一模具的产物,不入耳用着还算方便。某天发现L耳机不充电,仔细观察发现充电顶针没了,试了N种方法也无法拆开,请教各位万能网友,这个耳机仓如何拆?随时更新拆解维修进度。

网友:
假货,胶水比较多,砸开吧

网友A:
我猜应该是充电口那里卡住的,撬开再推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应该是充电口那里卡住的,撬开再推出

好的,我试试能不能打开。

楼主:
大力出奇迹,我用一字改锥,直接把旁边撬开了。

楼主:
货是真的。直接的撬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力出奇迹,我用一字改锥,直接把旁边撬开了。

原来从一边撬。看着触点和电路板也是接触连接。怪不得容易接触不良,双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