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华为无线耳机freebuds 4i 充电仓加 18500 电池

楼主(2025-04-14):
这是一篇改造华为无线耳机freebuds 4i 仓加 18500 电池 的帖子,也向大家学习请教有更好的外观改进地方,
我这痛点就是上下班通勤和外出玩用不了多久就没电了,刚开始买的时候可以用很久
我个人觉得太丑了
缺点:外观不太优雅  线裸露,几种颜色 红 蓝 白 黑   淡黄(热熔胶)

优点: 巡航 翻几倍,免去冲烦扰。
原电池是400mah左右,现在直接18500 这是一颗相机电池拆机的,预估有1000+ 续航起飞。
下面是我的拆机过程 要用热风枪吹外壳在用翘片 里面的电池正负极引出线并联外面 锂电池外壳负极 中间是正极,
挨很近一定要做好绝缘。不然重开吧。
由于每次登上数码之家都会扣家元 搜索 访问社区 扣家元有富裕家元的兄弟姐妹 打赏几个吧,谢谢大家。
不要多就几个够我看帖子向大家学习和发帖子就好
我主页还有键盘 电脑  路由器 之后还有索尼A6300 欢迎大家围观打赏。

新来的贴友,我不是很懂用这论坛编辑发帖就有点乱将就看,四楼有改造后的成品图

楼主:
正面图外观图

网友:
这样的话不如找个尺寸差不多的充电宝,竖向的那种,改造一下,然后把这个电路板这块放里面多好,就不要原外壳的下壳了。

楼主:
外观进行美化升级,亲测地铁没问题过。

楼主:
请教下大家,有这么这电池和线美化的更好建议吗

楼主:
下期在出,更换单个左右耳机里的电池。

楼主:
这是改造后的外观图,正前看不出一点。

网友A:
我觉得这样还不如再带一个小型自带线的充电宝,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改造后的外观图,正前看不出一点。

这,有60年代老毛子的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样还不如再带一个小型自带线的充电宝,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这个有想过我有很多个大小不一,主要不想频繁充电,还另带一个充电宝麻烦累赘,我这样外出只需手机耳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60年代老毛子的特色

这外观我在想办法美化下。我下次我在更新。不然很有点伊拉克风格。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
一顿操作下来,简直无法直视,估计坐地铁都过不了安检!

网友:
我用的4E,这样改太难看了,想省钱,只换电芯,还用原装保护板

网友:
3D打印一个新外壳吧,在原有的耳机内脏旁边,搞一个电池桶,做成可拆换的。

网友:
地铁安检过不了那是必须得!

网友:
是不是受到摩萨德的启发?

网友C:
外观惨不忍睹,还是带个充电宝吧,还可以顺便给手机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观惨不忍睹,还是带个充电宝吧,还可以顺便给手机充电。

只是审美观不同吧

网友:
太丑了,去火车站拿出来估计会被特警按地上摩擦。

网友:
看可否加个DC插头,用充电宝都比这颜值高好多。

网友:
我刚把一个蓝牙耳机左耳朵焊电池焊坏了。现在是一只耳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