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锂电池,怎么选?

楼主(2025-04-14):
电批,最大电流应该是4-5A。原来是镍氢或者是镍镉的,现在不中用了想换成锂电池。不知道该选多大的。5C  10C 有啥不同?选 动力锂,有啥重要参数要首选??

网友A:
电机都要用动力电池,5c10c是乘以容量。比如你2000mAh的5C动力电芯,最大工作电流10A。
动力电芯内阻低,才能提供大电流,并且大电流下电芯不那么发热

网友:
5C,10C放电倍率不同,10C瞬间放电能力更高,更强!不追求速度与激情,5C足够了。

5C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电池容量的5倍。例如,2000mAh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 10A(2000mA × 5 = 10A)。

10C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电池容量的10倍。例如,2000mAh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 20A(2000mA × 10 = 2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都要用动力电池,5c10c是乘以容量。比如你2000mAh的5C动力电芯,最大工作电流10A。
动力电芯内阻低,才 ...

大电流放电时电压降更小,输出更稳定。但发热量比低倍率更大吧。循环次数也更少!

网友:
电压差不多就行,电流完全不用担心,锂电池只要是大厂货,4-5安没问题,2000的容量也只2c,普通电池都有3c放电能力

网友B:
现在网上很多宣称是动力电池,其实就是一般的充电电池,还是买正规的品牌,亿纬和东磁,买LG,松下进口的电池要特别小心,基本上套皮后冒充的,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10C的可能寿名低一点点

网友:
我在闲鱼几块的买的亿维电池还行

网友C:
另外有条件的话,检测一下内阻比较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网上很多宣称是动力电池,其实就是一般的充电电池,还是买正规的品牌,亿纬和东磁,买LG,松下进口的电 ...

请问 那里能买到真的亿纬和东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 那里能买到真的亿纬和东磁

看来你是很少来论坛啊,有坛友发过这样的文章,就是各种充电电池的比较;你还是找这个坛友问一下,我没买过,网上买的也不是A品的,最好实体店购买,这个有保障。

网友:
放电c值高,瞬间电流大,电池内阻小,

网友:
看你装多大的容量了!要是两并,啥动力不动力的都能满足5A放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是很少来论坛啊,有坛友发过这样的文章,就是各种充电电池的比较;你还是找这个坛友问一下,我没买 ...

我们这小县城 啥也买不到  嗳 ..

网友:
我的手电钻用的三星33G,3000容量,10A放电,足够用了

网友:
有合适的店家推荐下,10C的比较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小县城 啥也买不到  嗳 ..

PDD凑活买东磁或亿纬,注意看量内阻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有条件的话,检测一下内阻比较小的。

检测内阻必须将电池充满电吧,铅酸电瓶可是得充满电,否则内阻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小县城 啥也买不到  嗳 ..

现在都是网上购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