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不凡A-BF SS-6020KD可调电源无法带负载故障

楼主(2025-04-14):
有朋友拿来一台深圳不凡电子产的SS-6020KD可调直流电源,故障现象是不接负载时显示和测量输出电压正常,但是只要接入很小的负载就立刻保护,无输出了。后来检查发现是输出电流调节的MOS管G极串联的10欧姆限流电阻引脚氧化开路,更换后用直流电子负载测试已正常。

损坏的贴片电阻位置

损坏的G极限流电阻(10R0)

测试已正常

网友:
风扇风冷散热。

网友:
我的可调带不了大负载,电压调节正常,但是接上负载后电流很小,拆开看过,没有明显的故障点,后来没时间扔箱底了。

网友:
各种胶水会导致电阻坏掉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修复就简单了

网友:
这电源,做工有些差了些
外观长的也不好看呀

网友:
我的上个也是带不了负载,上负载就降压的厉害,懒得修,直接换了,这年头这种东西都太便宜了,都不值得浪费精力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