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推荐小巧好用的热风枪,吹尾插MicroUSB和Type-C用

楼主(2025-04-14):
家里属于我的桌子特别小,只有80cm宽,旁边有个抽屉,实际使用面积只有60cm的宽度,深度也只有40cm。。。

所以。。。热风枪一直没买。。。但是最近修几个东西,都需要换尾插,用电烙铁,累死个人,还容易把焊盘给弄下来。。。

更换尾插最好的设备是什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4947-1-1.html
来论坛咨询了一圈,都说热风枪最好用,我已经有一个pdd,12元包邮的热风枪了,平时只是用来吹热缩管。。。
试过,直接吹元件,没反应,是不是因为出风口没有那种收拢的金属头的缘故?
如果是的话,我是不是几块钱买个金属头能插上去用?

实在不行,还是需要买个大主机的热风枪的话,还请各位大佬们大力推荐,体积小巧,便宜大碗的型号。
菜鸟新手,不胜感激~~~

网友:
小巧 买个某宇的

网友:
WY858P,一体的,应该可以

网友:
小巧的风枪肯定完蛋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别处重新开口安装c口因为拆卸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
桌子有点小,不妨在墙上搞几个搁板吧

网友:
我用的的快克2008

网友:
我也买的文宇的便宜

网友:
我买的正点原子H550,这货电源是外置的还是有点不够小巧方便,之前有大佬买的电源也内置在手柄里的那种小巧方便些。如果没有用热风枪焊过尾插还是要在废板上练习一下。温度掌握不好很容易吹废。

网友:
看功率,买一千w以上的

网友:
太小的话功率有点小,不一定能吹下来

网友:
功率太小,出风口太大,肯定不行啦,最起码也得700W起步

网友:
买一体手柄的,不算大,功率也应该够了,太小的就不要考虑了,没用

网友:
有一种单独集成在手柄的,,价钱有点贵,,

网友:
我的是805A+

网友:
小巧的,必定不好用。我用的是修手机专用的快克,大几千元,也不会用,吃灰中。

网友A:
我用这种便宜货,能吹EMMC,但是那种MicroUSB的接口还真不好焊。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还是有线的好呀!!!

楼主:
我看德力西有个80左右的,看起来也不错。
可是咸鱼好多二手的快克之类的,都要160左右。。。

这有啥区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种便宜货,能吹EMMC,但是那种MicroUSB的接口还真不好焊。

我买的8858系列,80元左右还可以,一般维修足以。文宇现在108了,没什么性价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