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电视机电源板坏了,可否指导下哪里坏了

楼主(2025-04-14):
原来是屏中间与上部分不亮, 装上灯条没用测试仪点亮试就直接装好 发现顶部暗 问卖家说我再拆开看下是不是接触不良,我就觉得是有条不亮或者暗?第一次通电接机顶盒还是正常的, 我以为再拆开屏看是不是有条灯条不亮,拆前再通电试,发现在LOGO处反复重启了而且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我单拆主板出来通电也是有反复继电器吸合声音,开始我以为是电容有问题,用镊子电桥量了D值没问题, 二极管也正常,最后发现有个S15L45C 短路 我就拆出来量居然没短,是主板上S15L45C处 上下短路,请问下这板该怎么修啊,
UA55F6400AJ这电视机主板太贵了,居然要100左右,三星的玩意就是贵,灯条都要90多。 垃圾站收回来的 以为换个灯条捡漏 没想到被反撸了,如果再花100买板就不值得了

今天问了灯条的卖家说可能主板检测不到灯条就会保护 这样反复继电器吸合声音,如果真的是灯条问题,晚上拆屏看下灯条问题是不是短路了,可能主板没问题的

补充内容 (2025-4-16 23:31):
结贴,是新换的灯条其中一条有问题导致主板保护了,电源板没坏,现在卖家补发一条回来了,正常了

网友:
好复杂的电源板啊

网友:
先在拆下的S15L45C两端测量对地阻值,确定是上级还是下级短路,再用烧鸡大法确定那个原件短路,电压用下游电容1/3左右开始烧,有段路就会有发热。那个发热换那个。发热较轻的话就熏染点松香烟上去

网友:
现在维修人员都是换板,你想修板?你的付出肯定超过100元。

如果有完整的图纸还是可以修修,没有l资料,那肯定费老劲了

网友:
换板吧,修太费时间了。

网友:
上面并了一排的5R1,你在线测能不“短路”吗

网友:
换板吧~
三星的做工还是不错的,但故障率就那样,很早以前公司买过一批三星的液晶显示器,过保后几乎100%坏,都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扔了吧,买海信的

网友:
可以用通用板改,便宜,不过要懂点电路。修的话这种短路的估计只能用烧鸡法了

网友:
感觉有点鸡肋

网友:
板子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修这东西没什么捷径有些地方坏都是意想不到的,要不花钱换板要不有时间就花人力挨个排查死抠,明白电路的应该更容易一些,但我感觉你这板子上有好几处像是虚焊仔细检查看看

网友:
来看热闹的,不知道咋修

网友:
TB上修板50、换板60、换板100,我选择换板来得快。

网友:
换版。这电源不好修,,

网友:
还是换块电源板吧?!!!

网友:
我的三星显示器,用的好好的, 上个厕所回来就黑了

网友:
电视机这玩意,不好折腾啊。

网友:
板上并了好多5.1欧电阻,测量肯定显示短路啊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机看看还重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