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10元的德赛西威车机,不知道值不值

楼主(2025-04-14):
上星期就在废品店见到一个车机,膜都还在,新的,要价10元,我没有下手,昨天去看还在,忍不住了,带回家。

膜都还在,带CD功能

接线图都有标明

其实也不缺这个,实在忍不住了,就带回家了

网友:
德赛的,10块不亏

网友A:
斯柯达原厂的,估计原车主到手就换了大屏的车机了,这个其实没啥用,还有半个小时自动关机的限制

网友:
东东到是个好东东,,用得上,才具性价比

网友:
能用的上还是可以的,现在车机光收音机都20多块钱一个,而且是成色不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斯柯达原厂的,估计原车主到手就换了大屏的车机了,这个其实没啥用,还有半个小时自动关机的限制 ...

有半个小时自动关机吗?看到有U盘播放,有cd就买了

网友:
有价没市的东西,值与不值 就看能不能用上了

网友B:
我以前捡到过一个现代车的车机,后来在网上找到后面接口的说明,买了一根接插线,现在改为功放了,还可以听收音机,放CD,记着买尾线时,顺便买个电源和喇叭等东西,音质还可以的。

网友C:
以前玩车机的很多,

网友D:
10元还有什么不值的?拆下零件用的上的都值好多

网友E:
再便宜最后也逃不掉吃灰的命

网友:
原来有过一个单腚机,后来不会玩,发现里面好多灰尘,没搞明白,丢掉了。但听说差不多的车机功放都挺好的,不知道真假

网友:
能用上就值。现在,连10块的低档烟都不多了。

网友:
需要CAN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捡到过一个现代车的车机,后来在网上找到后面接口的说明,买了一根接插线,现在改为功放了,还可以听 ...

投入成本不低了

网友:
10块钱就不用纠结,我也有此款,玩玩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玩车机的很多,

看到有CD机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元还有什么不值的?拆下零件用的上的都值好多

其实买来可能也是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便宜最后也逃不掉吃灰的命

如果有半小时限制,肯定是吃灰了

网友:
10元,买吧,到手可以去折腾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