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下面两块固态硬盘哪块更适合做系统盘?

楼主(2025-04-14):
手头有一块HP工作站淘汰下来的256G固态,一块联想指思512G固态,测速发现指标各有好坏,不知道不考虑容量哪个更适合做Windows10系统盘?

上图是HP的256G,下图是联想的512G

不考虑容量这两个哪个更适合做系统盘?
另外能够通过软件查看颗粒是SLC、MLC、TLC还是QLC吗?

网友:
个人观点,用速度快的。

网友:
差不多,用哪一块都不会有区别。

楼主:
当时还顺便测量了其他两块盘,一个是SATA接口的昂达固态,一个是机械硬盘。从参数上看SATA接口固态远远不如NVME的,但是实际使用来看只要是固态作为系统盘就远好于机械硬盘。

上图是SATA接口的120G昂达固态,下图是3T机械硬盘

网友A:
对于系统和软件启动而言,4K速度更重要。

一般固态,只要正常,4K速度得3~400M,基本就感觉不到差距了,数据也只当好看了。

但平时拷贝文件,大文件读写还是有用了,刷新自己的认知感觉,几个G的文件买基本秒传。

网友:
包邮送你给我一个小的,你留大的,就不用纠结了,哈哈哈哈

网友B:
HP的小文件写入快一点,应该做系统盘好一点

网友:
速度差异不大。,从固态的特性来看应该要选大的。

网友:
差不多

可能感觉不到  多大区别

网友:
都可以,就是五楼发的图片,我觉得还是用速度快点的做系统盘,至少不会影响电脑速度,当然还要看内存的运行频率大小了,CPU的主频大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系统和软件启动而言,4K速度更重要。

一般固态,只要正常,4K速度得3~400M,基本就感觉不到差距了,数 ...

你这个速度真快呀,我的都是几年前的,但是感觉还够用暂时也不想换新的。旧的得利用一下,否则就变成电子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P的小文件写入快一点,应该做系统盘好一点

我也是这样想的,并且还怀疑它可能是SLC或者至少是MLC的。HP工作站上拆下的,256G带了一个厚厚的散热片。

网友:
不用想了用256G

网友:
256的装系统,512的装文件

网友:
都是好东西,用哪个都行

网友:
第二个,4K高一点,但是光看速度没用,还得看颗粒啊,万一第一个是MLC的肯定要第一个,谁知道这两个是不是SLC缓存速度

网友:
M2盘基本都是TLC的

网友:
选稳定的,实际使用没什么差别。

网友:
排上外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