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MEIER M-113BT手提MP3播放机/收音机

楼主(2025-04-14):
捡的,看成色还行,拧了一下开关,指示灯亮了一秒就灭了,估计是电池不行了。

擦干净颜值还行,这种东西一般质量不咱的,也就图个好玩;

有收音机及MP3播放功能;

可插卡、U盘,支持mini USB充电;

也支持220vAC充电;

铭牌;

还支持两节1号电池供电;

天线断了;

很容易就拆开了,高音喇叭是假的,只有一个喇叭;

电路板很简单,没啥看的;

充电用的是工频变压器,还有110V/220V切换开关,这点倒是出乎意料,但是天线放在牛边上,不怕干扰吗?

一枚18650,估计饿死了,不打算要了;

包皮内有保护板,包皮上标的容量,但还算实诚;

拆开包皮,电池除了LOGO,其它啥都没标,懒得量了,这种东西一般不值得折腾;

找一枚电池,再差也比那拆下来的强,也懒得焊了,就用透明胶带把原保护板缠在电池上,两极镍片也用透明胶带压紧;

就这样可以用了,改天买根天线装上。

试了收音功能,还行,插卡/U盘,也可以播放,弄好了,然后呢?没有检查充电电路,也不知道变压器是不是好的,就这样吧。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它静静在吃灰……

~~~~~~~~~~~~~~~~~~~~~~~~~~~~~分   割    线~~~~~~~~~~~~~~~~~~~~~~~~~~~~~

配上我的文竹,还不错呢

网友A:
捐给老太太们,跳广场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捐给老太太们,跳广场舞。

声音不够大,没有力度,阿婆们不会要的。

网友:
我捡到过一个先科的广场舞音箱,拆开后发现太差了,后来除了变压器,其它的全扔了。

网友:
感觉提手太影响效果了

网友:
不应该还有一块太阳能板么?
老妈就是这样被忽悠买了个差不多的

网友:
这收音机正面挺好看,就是把USB口设计在顶上容易掉小东西进去

网友:
广场舞大妈用的那种扰民的音箱,播放时一般用蓝牙还是插个tf卡?可以干扰吗?

网友:
仿古的,里面就有点山寨了

网友:
复古的,还是蛮好看的,

网友:
还好,打开开关还能闪一下,说明锂电池还不错

网友:
修好吃灰,享受过程

网友:
预备吃灰的台式机

网友:
收音机造型挺漂 亮 ,偶尔听听收音机挺不 错

网友:
外观还不错,里面一塌糊涂

网友:
外观看着还挺好看的,,,

网友:
竟然还有短波

网友:
还是仿古外观的。

网友:
电池太差了,我遇到好几个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捐给老太太们,跳广场舞。

我看到广场舞音箱,用到10寸以上的喇叭了!没有听到破声,就是低音很硬,听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