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电源做个烤台-P150C Pro-D数控电子负载仪

楼主(2025-04-14):
前阵子自己做了个可调电源,但不知道怎么测试性能好坏,网上查了发现电子负载这东西特管用,果断买了个回来当测试工具。

完成效果:

制作过程记录:

配件采购

翻工具箱时惊喜发现,之前存的一个散热风扇尺寸刚好(7.75cm标准大小),省得再买了。

打算做一个外壳,用尺子量了所有电线的长度,试着把散热片和控制板斜着摆,空间居然刚刚好!

建模:

用3D软件建模型时,特意在中间加了垫高层,这样零件们都有合适的位置呆着。

装风扇时用了四颗螺丝,严丝合缝卡进外壳里

焊接那些芝麻大的电子元件最头疼,特别是屏幕排线,像在绣花似的。

刷机:

点亮:

开始装机~

电源线不够粗,把几根细线拧成一股用

涂散热膏时尽量抹得平平的

3D打印的外壳边角有点顶风扇,懒得重打,直接拿砂纸把风扇外壳磨掉一块

全部装好先校准了下

拿出我的烤生:

先简单测测吧,虽然担心会烧坏,但暂时运行正常,过几天再大考。

网友A:
外壳打印的不错。自己打板的还是买的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打印的不错。自己打板的还是买的套件?

多谢夸奖,套件是买的。

网友:
自己制作外壳不错

网友:
正打算买个p150c,楼主做的不错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闲鱼发现一个  黄蓝配色的不错 很好看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