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康铜丝电阻焊在单面板/双面板阻值不同的问题

楼主(2025-04-14):
如图所示这种康铜丝电阻,插入PCB焊盘孔后在突起处卡住。
如果是焊在双面板上,因为焊盘有金属化过孔,焊接时孔壁有锡灌入,焊接点紧挨着康铜丝的突起处。
如果焊在单面板上,焊盘有没有金属化过孔,焊接点离突起处有一个板厚的距离。以常用的1.6mm板厚为例,康铜丝两个管脚都要焊接,康铜线的有效导电长度要比焊在双面板上长出3.2mm。这样一来,同样的康铜丝电阻,焊在单面板上就要比在双面板上阻值略大。而且康铜丝越短,这种差别越大。那康铜丝电阻的阻值(比如10mQ),是指焊在单面板上的阻值,还是是焊在双面板上的阻值?

或者有没有这种可能,康铜丝电阻管脚处采用了特殊工艺处理,那部分电阻极小,以补偿焊在单双面板上的阻值差别?

楼主:
感谢大家参与讨论,感觉好多人跑题了,我想讨论的并不是如何使精度最高,强调一下我的想法和意图:
1. 康铜丝电阻搭配合适的PCB类型,才能保证误差不超过标称值。
2. 搭配不合适的PCB类型,会产生很大误差。
3. 什么样的PCB类型才是合适的,单面的还是双面的?

搭配不合适的PCB类型,然后配合毫欧表手工打磨当然能提高精度,但这不是我想讨论的。

网友:
都不用挣了,电阻厂家说了,是按1.6单面板标定的阻值

网友:
需要这么精确吗我都是安1mr

网友:
用毫欧表去看看电阻值啊。

网友:
我感觉这个是单面板更准确吧

网友:
一丝不苟的精神

网友A:
这么精密值会是单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精密值会是单面板?

单面板的电源多的是

网友:
研究的真细啊,这种情况肯定不一样

网友B:
应该没有你说的工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你说的工艺吧

大概率是没有,真有的话成本肯定会高很多

楼主:
很多人说有必要那么精确吗,可是仔细算算会发现特殊情况下误差是相当大的。

脚距最小的康铜丝电阻是10mm,高度最小按5mm算。
焊在双面板上,有效导电长度是20mm。
焊在板厚1.6的单面板上,有效导电长度还要增加3.2mm。
相当于单面板上阻值比双面板上大15%。

一个电源,电压误差15你会觉得很烂。
那恒流电源误差15%不也是很烂?

网友C:
这东西本来就不是高精度的,可以通过焊接加锡减小,夹子夹开点增加电阻值来调节,精度高的直接4线4个脚。

网友:
与焊接水平和布线有关系吧

网友D:
都是凭空理论推测,上实测最有说服力
而且楼主只考虑了理想状态,事实上电流的趋肤效应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单面板和双面板的差别应该不会太大
康铜丝 电阻率是 0.49±0.05Ω mm2/m,材料的误差都有10%左右了
如果追求高精度,康铜丝不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康铜丝本来就不是精密的东西,实际应用中测量精度也不是靠康铜丝的精度来保证的,而是用软件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凭空理论推测,上实测最有说服力
而且楼主只考虑了理想状态,事实上电流的趋肤效应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

你说的都对,但是一码归一码,这和pcb单双面引起的误差不能混为一谈吧。

网友:
如果是厂家设计成品应该会在采样和放大,会有所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本来就不是高精度的,可以通过焊接加锡减小,夹子夹开点增加电阻值来调节,精度高的直接4线4个脚。 ...

本来精度不高,和使用不当造成精度下降,这应该是两码事。
就好像学生笨和老师没讲明白是两码事一样,不能因为学生笨,老师就不好好讲课。

网友:
我测试过这种电阻,厂家没有在引脚上做工艺,测试夹在整个电阻上滑动,电阻变化一样

,如果要精准,需要用高精度毫欧表先测试好哪个位置电阻值最优,然后做标记,在计算焊接阻值后,

综合计算后再焊接,还要计算功率余量,做好散热等等,一般用这种电阻的厂家都不会如此麻烦,

所以这类电阻都是计算个大概电阻后直接焊接,无需考虑单双面焊接,只要误差在设计范围内,

怎么方便怎么来,然后在单片机内部调整误差,模拟电路都是焊接后用焊锡水口剪微调阻值

网友:
肯定有影响,但是这个是可以校准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