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根10米长的硅胶线插排......

楼主(2025-04-14):
自从买了新能源车,感觉车上就缺少一根长的插排。于是就在购物网站搜索,偶然发现PDD本地的一个店铺,就购买了一条10米长的3X1.5mm²硅胶线,花费50+。选择硅胶线的好处就是冬天线材不会硬邦邦的,也利于收纳。

本次DIY用的配件,公牛的三脚插头和不带线插排。

商家没说是国标的,说1.5的只有1.3,但也够用了。

插排部分用的端子压接的。(端子和压线钳也是刚买不久,第一次用)

比划好剥线的长度。

插头空间小用不了压接了,上锡处理。

DIY完成。

接线正确。

End!!!

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还请点击下方的《打赏》、《点赞》和《收藏》,也欢迎大家回帖讨论,我们下期再见!

网友:
楼主工具不错,冷压端子

网友:
上锡拧不紧,还是用端子好,把端子的塑料皮扒了空间就够了

网友A:
前面看着像是铝线,后面又上锡了,又是铜线?

网友:
插排X宝撸了很多,本帖可以借鉴

网友:
硅胶线的确不错。适合收纳。

网友B:
1.5平方的纯铜线最大只能2.5千瓦,看你充电是多少W的,7千瓦的基本上至少4个平方的铜线,最好6平方的,你这个有防止氧化的镀层,电阻更大,上锡就更加错,锡的电阻率差不多铜线的5倍了,并且很软还容易融化。一般功率大点的都冷压,螺丝固定。

网友C:
去年夏天也买了根硅胶线做户外充电延长线,结果在冬天成铁棍,断了好几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年夏天也买了根硅胶线做户外充电延长线,结果在冬天成铁棍,断了好几次。 ...

户外用买橡胶线,耐磨耐老化耐高低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平方的纯铜线最大只能2.5千瓦,看你充电是多少W的,7千瓦的基本上至少4个平方的铜线,最好6平方的,你这 ...

混动车,自带的车充最大只有2KW左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看着像是铝线,后面又上锡了,又是铜线?

铜镀锡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户外用买橡胶线,耐磨耐老化耐高低温

老板说硅胶线夏天软,冬天也一样,就信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夏天也买了根硅胶线做户外充电延长线,结果在冬天成铁棍,断了好几次。 ...

我们这冬天最低也就零下10度,线应该不会硬吧,等我把拨下来的线皮放冰箱冷冻看看

网友:
这是铝线吗?铝线容易折断,不耐用

网友:
  很菜的线   ……

网友:
自己做的比较实 用

网友:
地线?居然有地线

网友:
感觉硅胶软线是超细丝

网友:
你的这条线哪里是硅胶线,就是弹性体塑胶,TPE、TPV、TPR、PVC都可以做成这种柔软的线材,而第三张图黄色线明显铜线偏心,也不是什么大厂做的

1.5方的线还10米长,用的又是公牛的R形插套DIY排插,焊锡包线头,给新能源车充电上4000W以上很危险

网友:
最好不要用超过2米以上的连续硅胶线做电源线,卷轴几次后里面的线就会像静脉曲张一样鼓起来,硅胶还特别脆,扭曲后只要有点伤口或者承受不住扭曲就会直接破裂短路。

别问我为什么会知道,30米硅胶线做的线盘现在只有20米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