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川胜电缆6²mm护套线BVVB铜线简单测量/附电线直径与平方规格对照

楼主(2025-04-14):
买了一段20米的,原价¥211,相比飞鹤与起帆的会便宜几块钱,毕竟我以前没听过这个牌子,这次主要也是想吃个螃蟹,顺便也给大家一个参考,因为我其实用4平方的线也是可以的,所以就算有缩水也没影响。刚好领了优惠券¥169买到的,性价比很高。

四川省川胜电缆有限公司,2*6平方BVVB双芯护套硬铜线

线缆上有标长度,20米实测达标

剥开看看

很硬、很粗

数显卡尺测量直径2.73mm

继续,2.72mm,这个数值是会变动的,特别是测量时手指的力度

用机械卡尺再测,读数为2.8mm

看来两个卡尺还是有些误差的,取个中间值吧,2.76mm,正好达标了,说明没有偷工减料

附上电线规格国标对照表:1.5平方的直径是1.38mm,2.5平方的是1.78mm ,4平方的是2.25mm ,6平方的是2.76mm

顺便测下电阻,手上只有万用表,表笔短接为0.4欧姆,测量20米长度的电阻也为0.4欧姆

重量3.35千克,估算100米整卷为16.75千克

火烧测试外皮阻燃,松开打火机即灭,看视频:

初步来看,这个牌子没问题,没有踩坑,有合适的价格可以入手。

网友:
看起来不错,生产销售不够规格的产品的都应该抓去坐牢

网友:
现在市场太乱,有国标和非国标的区别,更有无标的

网友:
这么粗的线,怕是要用毫欧表测电阻

网友:
截面积和铜的品质

网友:
咋不买软线?

二○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网友:
铜线色泽看着还行  ,试一下折几下会变硬    同心度怎么样?

网友:
有国标和非国标的区别

网友:
看着铜颜色挺好,硬线布置穿管比较难

网友:
自己用还是得买国标为主

网友:
目测不错,色泽加柔韧度是第一个判断点

网友:
国标,看着做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这是要搞充电桩吗,6平方可满足国标7KW载荷。

网友:
硬线不是很好用,软线就好了

网友:
这个线质量不错~

网友:
看着做工很不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