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看了大师的帖子感觉好怕。

楼主(2025-04-14):
我原来几块万用表全部都是用黄油涂在上面的,有塑料涂上黄油以后几年发现塑料发黄。看大师的帖子不能用黄油,所以立即就在拼夕夕上下单买了一个润滑硅油,今天没有事,抓紧时间把所有万用表都涂了一遍,虽然没有啥好表,但是坏了也可惜。

楼主:
最后这个2块钱包邮的小表拆开后发现不用涂。

网友A:
PCBA转盘铜箔上涂点wd40就行,能管很长时间。

网友:
啥都不用才是,因为久而久之,这些物质上吸附的粉尘、水汽、铜磨损碎屑都可能导致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A转盘铜箔上涂点wd40就行,能管很长时间。

我也涂过wd40,时间长不行,我的表都不是好表。

网友:
没有必要,保守估计可以旋转10万圈,每天转10次的话可以转27年!

网友:
所以我现在放弃用拨盘表了,用按键式的至少没这毛病

网友:
UT61E就是好表,楼主谦虚了

网友:
这个腐蚀的问题确实要考虑

网友B:
我来说说啊,万用表的拨盘,里边很多都是小铜片和电路板上的小铜箔,在划动时来回切换挡位,肯定不能用带腐蚀性的油或脂类来润滑;我的做法和大神说的差不多,先用分析纯究竟,清晰一下拨盘,晾干后,薄薄的抹一点白色的润滑硅脂,然后拨动几下,保证硅脂均匀,润滑良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后这个2块钱包邮的小表拆开后发现不用涂。

2块包邮,车呢?

二○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块包邮,车呢?

过年那个时候12块钱6个包邮,都送人玩了,自己留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说说啊,万用表的拨盘,里边很多都是小铜片和电路板上的小铜箔,在划动时来回切换挡位,肯定不能用带腐 ...

这个油问过了,对于塑料没有腐蚀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过年那个时候12块钱6个包邮,都送人玩了,自己留了一个

我X,禽兽啊禽兽...

二○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X,禽兽啊禽兽...

我买了一大堆 结果一大半是坏的  也找不到主控型号和资料 无从下手

网友:
我都是用医用凡士林润滑拨盘金手指,机械部分就是普通的润滑脂,快十年了,没什么问题,也不会接触不良,塑料发黄是正常老化,和塑料生产时添加剂有很大关系,应该和黄油关系不大

网友:
涂了润滑脂,铜箔与转盘弹片之间不是有润滑绝缘层了吗?如果没有绝缘层,那润滑脂不是白涂了.如果润滑脂是导电的那铜箔之间不是又短路了吗?

网友D:
一般黄油指锂基脂或钙基脂,都不适合,极压黄油是绝对禁止。
凡士林可以,硅脂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黄油指锂基脂或钙基脂,都不适合,极压黄油是绝对禁止。
凡士林可以,硅脂也可以。 ...

大佬,看看我的这个可以吗?说是可以给手电筒橡胶圈抹,我还专门问了,他说不会腐蚀塑料,而且长时间都不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看看我的这个可以吗?说是可以给手电筒橡胶圈抹,我还专门问了,他说不会腐蚀塑料,而且长时间都不 ...

硅脂,当然没问题啊。
黄油是脂肪酸盐。凡士林是分子量比较大的烃。
极压绝对不能用是因为里面的二硫化钼和铜反应,有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