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零件除锈到底什么办法最好?

楼主(2025-04-14):
在这个论坛跟大佬学了清理零件上的油污润滑脂用氢氧化钠(直接淘宝上找片碱),可以一直没搞清楚零件上的除锈用什么方式最好。

1.钢丝刷接在砂轮机上打磨,可是这种纯物理的方式一是不能处理形状复杂的零件,一是感觉这种打磨肯定会磨损零件;

2.直流电负极接除锈零件,正极接个铁条,水里溶解碳酸氢钠或者氯化钠用电化学反应的方式除锈,这个我看了些视频,效率太低了,而且效果也不好;

3.用化学反应的方式除锈,这就涉及用什么药剂了,常用的有柠檬酸(1:10)、盐酸(8%-15%)、白醋/乙酸、草酸、洁厕灵等。可是这些药剂对金属都有腐蚀性,不只是溶解了铁的氧化物,金属本身也会被溶解,比如柠檬酸还会专门破坏不锈钢表面的钝化层等等。

4.直接买成品的除锈剂,WD40(效果并不是很好,遇到重度生锈的就很难办,而且太贵了)、EVAPO中性除锈剂(不腐蚀金属,同样是太贵了,1L要58)、淘宝拼多多上各种杂牌除锈剂(量大便宜,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成分,不知道是否腐蚀金属,不知道是否有有毒挥发物,是否损害皮肤角膜什么的,不太敢尝试)

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佬,对各种形状的零件、螺丝、齿轮这些东西除锈,有什么推荐的吗?
1.除锈效果好,泡完之后光洁如新;2.无毒无害不伤人,也不伤工件;3.量大便宜容易买到或者容易买到原料自己配置。

网友:
我恰恰使用的是第二种方法,祛锈速度慢,但是效果非常好

楼主:
补充一下:激光除锈和喷砂两种方式对我来说不现实,一升58的中性除锈剂我都嫌贵,怎么可能置办这俩设备。

网友:
你可以试试这个产品,淘宝有网店可是申请样品。

网友A:
又要效果好,又要便宜??
好像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好事。。。
弄点柴油泡里面,试试。。。

楼主:
希望回复的大佬是自己用过的,有过研究和实际使用经验体验的。

比如上面有说柴油的就比较离谱,这个完全不能除锈,跟铁的氧化物也完全不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要效果好,又要便宜??
好像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好事。。。
弄点柴油泡里面,试试。。。 ...

+1,不如烧香拜佛...

二○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网友:
想要便宜很简单,论坛里就有
那就是电解和电镀
先电解除锈
再找个干电池的负极,将锌电镀到你的工件上即可防锈
对你来说四舍五入=不花钱

网友:
很难达到楼主要求

网友:
楼主是学什么专业的啊,这么喜欢除锈;首先你要说一下,你的零件是什么材质的,是铝?还是铜?还是铁?还是银?不同的金属,除锈用的东西不一样,大件和小零件除锈方式也不一样;一根几米长的铁棍要除锈,就拿角磨机,用钢丝刷使劲磨吧;要是小螺丝除锈,那就搞个滚筒,里边装上细沙,把螺丝放进去,滚动转啊转,锈迹全除完;不说了,太多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回复的大佬是自己用过的,有过研究和实际使用经验体验的。

比如上面有说柴油的就比较离谱,这个完全不 ...

楼下有人说了,烧香拜佛应该靠谱。。。

网友:
干嘛要除锈,用网上的那种所谓的铁锈转化剂,其实就是油漆涂料,直接覆盖生锈的地方就行了

网友B:
可乐也可能除锈

网友:
我不知道什么方法最好,就知道柴油泡一段时间用厨房硬擦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要效果好,又要便宜??
好像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好事。。。
弄点柴油泡里面,试试。。。 ...

关键他还要泡完之后光洁如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乐也可能除锈

B站有测试,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都不行。
生锈铁条放进去的时候会产生大量气泡,放置8小时之后取出来,铁锈基本没变化。

网友:
网上购除锈剂。

网友:
这是要准备翻新造假?哈哈,开玩笑呢,别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