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记万用表换开关,看着这破烂焊盘怀疑人生。

楼主(2025-04-14):
这破开关长的一样也不能通用啊,
后悔,这个开关巨难拆。拆一次掉一些焊盘。
我拆下来,换了个开关,发现不能用,又拆下来,把原来装上去,还是接触不良,在拆下来一看,焊盘差不多掉光了,。
第一张图背面右边中间那个正极和左边最上面联通,就能开机,联通左边中间的,会显示低电量。

现在感觉没办法搞了,我现在准备外接一个拨动开关,左边上面和右边中间连接起来,请问大佬可行吗。。因为我发现现在是三个脚有用处,左边上中,分别和右边的中连接,都能开机,

现在看着这破玩意,五味杂陈,气的想直接丢垃圾堆了,

楼主:
如果能连着用,我就连着用算了,懒得找这个开关了。

网友A:
带自动关机的可能不行,不带的应该可以,没有吸锡器,就把旧开关换剪断,其实你那个开关尺寸不对,但是也能用,焊的时候调整好高度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自动关机的可能不行,不带的应该可以,没有吸锡器,就把旧开关换剪断,其实你那个开关尺寸不对,但是也能 ...

有吸锡器。吸锡带也有,搞了半天。
我买的尺寸差不多的,我想可能是脚定义不一样,换上去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拆拆装装几次,
后来把旧的换上去在按动的过程中会显示一下。。按下去就没有没显示了,

楼主:
我现在想外置一个拨动的两脚开关,不知道行不行,有没大佬指导一下。。

楼主:
应该试着用风枪吹下来的。

网友B:
这种开关有没有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引脚定义

网友C:
这就是我不买国产表的原因之一,气人

网友D:
开关不灵,本该wd40伺候,拆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我不买国产表的原因之一,气人

是的,相当气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关有没有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引脚定义

我觉得开关也是定义不同的。现在不想那么多了。直接换成按动开关,连两个点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不灵,本该wd40伺候,拆成这样......

拆别的东西没有掉焊盘掉这么厉害的,

网友:
装上锂电池,实现万用表用电自由,基本都不用按开关了

网友:
还是坏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吸锡器。吸锡带也有,搞了半天。
我买的尺寸差不多的,我想可能是脚定义不一样,换上去一点反应都没有 ...

按理说这种开关原理都一样的,双刀双掷开关,你就是装反了,也就是开和关的方向是反的,还有一个要注意,带休眠的9205万用表,开关的6个脚是都用的,关机时给电容充电,开机时放电导通mos管开机,电容电消耗没自动关机,所以6个脚都要焊,如果你都焊了还不好使,那我也不清楚了,还有原机开关大概率只是氧化了,拆出来打磨下也能用,就是装费劲,下次这种情况可以尝试直接拆开关,不焊下来,清理打磨下,装回去

网友E:
我的万用表的开关也是接触不良,我在某宝上买了一模一样的开关,我就没敢换,因为我怕拆坏了焊盘,毕竟只有936和T12,黄花烙铁,没有热风枪啊;后来从上边加了几滴油就好了,估计还是要润滑啊。

网友:
开关氧化了,一滴WD-40解君忧

网友:
用焊台吹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万用表的开关也是接触不良,我在某宝上买了一模一样的开关,我就没敢换,因为我怕拆坏了焊盘,毕竟只有 ...

热风枪有,我太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这种开关原理都一样的,双刀双掷开关,你就是装反了,也就是开和关的方向是反的,还有一个要注意, ...

谢谢,你这样说我就懂了,拆下来后,我量了一下这个按动开关,2种导通情况还是有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