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投币洗衣机控制主板滴滴的声音大,怎么关掉,或者掐掉某元件

楼主(2025-04-14):
1,人家给装的,好像还带通讯模块。能投币,能扫码。板子很新的。

2,在投币了,运行的时候,会有滴滴的声音,还比较大,所以想把什么元件掐掉。关闭声音啊。请教蜂鸣器在哪一面?  正面找不到? 难道立起来的那个是蜂鸣器??

声音相当大,在马路门口都听到很清楚啊。

3,能设置声音吗,关掉可以吗?

4,有经验的朋友帮忙下。有家元的。

楼主:
请大家给点建议啊

网友:
把发声的喇叭或器件去掉看看还有声音吗,,

网友:
喇叭换个功率小的!

网友:
也可能是继电器的声音

网友:
主板拍的不够清晰,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控制板。但是,一般情况下,你都可以找到圆柱形的蜂鸣器,两个管脚,一般是黑色,直径大概1厘米左右,顶部有小孔,透过孔往里看能看见银白色金属振膜,如果找到了,你可以: 1、找个贴纸 贴住孔,声音会小  如果不满意 就2、 蜂鸣器是上下两个部分扣在一起的, 直接把蜂鸣器顶部揪下来,需要稍用力或者借助钳子等工具,会把顶部黑塑料和银色振膜一起取下,这样就彻底没有声音了。 注意,这只是方法介绍,本人不承担设备损坏等带来的任何后果

网友:
拆掉蜂鸣器

楼主:
板子上蜂鸣器在背面?没有啊?

正面?

网友:
板子后面应该有压电蜂鸣片

楼主:
正面看不到啊。麻烦

网友A:
蜂鸣器上贴张不粘胶纸,堵住发声孔,声音会小很多。

网友:
拆掉蜂鸣器或者蜂鸣器串个电阻

网友:
楼主是没有找到蜂鸣器的位置,找到的话只有剪掉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上贴张不粘胶纸,堵住发声孔,声音会小很多。

问题是看不到。

楼主:
好像这样的主板啊。。

看不见f蜂鸣器。。。哈哈

神秘的东西。

网友:
圈出来的就是蜂鸣器

网友:
要想不让它响了容易,断线

网友:
立起来这个是吗?

网友:
看看这个元器件是不是蜂鸣器?

网友:
与微波炉主板上的一样,带助声腔的压电式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