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广告收音机废物利用做U盘

楼主(2025-04-14):
外面捡到一个药品广告收音机外壳忘了拍照了,只保留了喇叭跟电路板部分。内存卡应该是回收内存颗粒再利用。看着像是USB接口于是找个USB公头焊上插电脑看看。插上没有数据源,于是格式化软件全部格式化。再一看容量有了115Mb。还行能放几首MP3有点价值。

网友:
虽然容量小,但是读写速度还很快。反过来也对

网友:
CBM2199的方案,山寨专用...

二○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网友A:
这个电路板你裁剪了吗,技术这么好;我怎么看,这么板子上的四个针脚,顺序应该是V+.  D-.  D+  , V-,   感觉这个板子上的电源正和电源负,不应该挨在一起的。你怎么焊接上USB公头,就能用呢,有点奇怪,除非你上边飞线,调整了四个点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板你裁剪了吗,技术这么好;我怎么看,这么板子上的四个针脚,顺序应该是V+.  D-.  D+  , V-,   感 ...

首次焊不识别,对照一下电路板就是正常USB顺序。再次尝试就可以了,应该是加密了需要格式化后才能有容量。

网友:
18650电池mp3插卡小音箱,带蓝牙,带收音机就十几块,没动力折腾。

网友:
超级简单,可以当MP3播放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板你裁剪了吗,技术这么好;我怎么看,这么板子上的四个针脚,顺序应该是V+.  D-.  D+  , V-,   感 ...

我看它这个板子上的卡座,是不能插常规tf卡的吧,定义都不一样,实际是usb的

网友:
洗脑机

楼主赚了

网友:
好好,废物利用发挥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它这个板子上的卡座,是不能插常规tf卡的吧,定义都不一样,实际是usb的 ...

是改了TF卡管脚定义,插普通TF卡不识别。改成USB接口定义了。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diy帖
祝贺收获一个小u盘

网友C:
这种广告机以前收到过,不知道谁发的,免费包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广告机以前收到过,不知道谁发的,免费包裹

多数坑害老百姓产品,正规厂商干不出来。

网友D:
这个好像只能播放,不能选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只能播放,不能选曲

洗脑机器,主要针对老年群体

网友:
老人和小孩的钱好挣

网友:
这要是收音机就好了,可惜不是呀,就是个插卡mp3,一般都用的杰里方案。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也是杰里,也是一个小容量u盘

网友:
就是没法前一曲后一曲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