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V8吸头不转故障

楼主(2025-04-14):
一台戴森V8放墙边摔了一下,吸风马达正常刷头不转了。现在故障排除了线路故障。基本确定是电机后面主板有问题。

红白两根是刷头输出电源线,主马达工作时有测量有22V(刷头工作电压是16.2V,这个电压可能是假电压?)

主板侧面

刷头工作电压16.2V

就是摔了一下刷头就不工作了,刚开始怀疑是联接处接触不好。一节节测量下来没有发现问题。
现在基本确定是这个主板有问题了。

请教一下下一步怎么修?继续拆电机把主板取下?(主板后面有4个电机线圈焊点,去除就可以把板子拿下)。
问题是为什么摔一下就坏了呢?还是什么地方有类似感应开关的东西被摔移位了?

网友A:
刷头电机是正常的?不加电,刷头能不能正常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头电机是正常的?不加电,刷头能不能正常转动?

已经更换过别的刷头试过刷头电机没问题。从刷头一直到主板那两根红白线都是通的。

网友B:
主机工作时,红白线有电压吗

网友:
电路板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出故障,可以看看卡扣周围有没有传感器

网友:
到主板这个层级,爱好者就不好搞了,换板或者报废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机工作时,红白线有电压吗

工作时红白线有22V电压,怀疑是假电压。因为刷头工作电压是16.2V.

网友:
单独测试通电地刷马达正常运行吗,至于22V很正常

网友:
电源线路检查一下。

网友:
没有资料麻烦了

楼主:
淘了一个主机电机换上能正常使用了,改天拆下主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