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海尔吧台机:Haier YD1952-CB

楼主(2025-04-14):
朋友说叫帮忙买一台饮水机。帮挑选了一台下置水桶的,可加热,可制冷的饮水机。(大约300元左右,左右为铁板,面板玻璃。看起来还不错。价格便宜。)

旧的饮水机,我就带回去了。(看看能不能修复。)

背面

拆掉出水管,跟屏显部分。

拆掉后板。

测量开关,好的。

制冷部分电路板

制冷罐,跟风扇。

双水泵,一个给制冷供水,一个给上水壶供水。

制冷电路板,无问题。

屏显

两个大数码管。

上置面板,可以看到一个耦合器。

擦拭干净

打开

水泵,跟普通上水器水泵一样的。

加热盘,给水壶保温用的。

控制板。

经过拆开,目测,这里有腐蚀。

DB107(测量未发现短路)

测量到这个二极管,击穿。型号,SR2200

蜂鸣档叫

找了个料板,没找到同型号的。

万能的拼多多,买了几个。

安上

焊接

剪掉引脚

插电

听到了启动声音。

尾部电源板,工作,有声音。

把水放进去。(下置水瓶。)

上水

数码管,估计,热蒸汽,熏坏了。

加热正常,遥杆正常,入轨正常,广东人民发来贺电。

型号

宁波出的。

背部电路板,都给安装好。

测试冰水,常温水。。。。。。结果漏水了。

一检查,冰水管,常温管脱落了。

加固一下。

放掉废水

都正常了。

合盖

小储物空间,可以放几个杯子,或者茶叶什么的。

安装新水。

放饭厅用。(刚好家里缺一台。)

总结来说,维修小家电,要胆大心细。多测量。多跟坛友互动。多问问群友。

不要害怕失败。失败乃是成功之母。

这种二极管损坏,业内叫发财二极管。几毛钱一个。但是维修师傅收费,普遍二三十。或者一两百。

因为现在的人工贵,知识付费年代。(小家电,很多人,都不维修了,坏了直接扔。)

说明书内有线路图,付费下载啊:

网友A:
看来又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又赚到了

也叫物尽其用了

网友B:
我家也有这样的美菱茶吧机。目前有两个问题:1.红外遥控功能用不了(试过重新买遥控器,不行);2.加热底座接触不了,经常烧到一半就跳E1故障。

网友C:
楼主的剪刀真锋利,我是不舍得这么用,要么用剪钳,要么斜口钳
这个二极管是快恢复二级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有这样的美菱茶吧机。目前有两个问题:1.红外遥控功能用不了(试过重新买遥控器,不行);2.加热底座 ...

多排查!一个一个查!比如耦合器,水壶…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剪刀真锋利,我是不舍得这么用,要么用剪钳,要么斜口钳
这个二极管是快恢复二级管吧? ...

肖特基整流二极管

网友D:
看标题,吧台机,以为是啥高端玩意,结果是这个。插进水桶抽水的那根管子,为啥是歪的?设计的不好,咱家的是在中心,直上直下的,歪的会导致管径憋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标题,吧台机,以为是啥高端玩意,结果是这个。插进水桶抽水的那根管子,为啥是歪的?设计的不好,咱家的 ...

原厂,有一根304的不锈钢钢管…8毫米左右的!我没要,给安装朋友新机上去了!

网友:
成功救回高端货色一台

楼主:
不过做工真的好。

机壳都是金属,喷漆。

关键是无异味。

(比那些某宝卖的杂牌机,强多了。什么某康。)

网友:
有点复杂,不错修好了

网友:
恭喜修复。昨天修朋友的一个主板,也是啥锅炉上的,带探针、加热、加水等功能,说是不正常,拆下两个继电器,一个常通、一个不通,代换后修复。

网友E:
不把显示一块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把显示一块修好?

两个数码管,贵啊!

网友:
小小二极管惹的祸,恭喜找到故障,成功修复,下次一定把显示修复好,通电后看着就漂亮了

网友:
赚毛毛不易,还要花费看说明,楼主不地道啊

网友:
看维修现场的背景像是药店。

网友:
恭喜修好了。现在这些机器也就是这些场所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