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钻充电器21V改25.2V

楼主(2025-04-14):
请各位大哥们帮忙看看这个21V充电器怎样改25.2V,431旁边电阻可以调整吗,谢谢

网友:
改小那个2001的电阻就行,充电器改电压干啥

网友:
估计没问题,计算431分压电阻

网友:
要注意输出电容的耐压值,如果是25V的肯定就不行

网友:
要与锂电池保护板相对应

网友:
没那么简单,充电器不是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和电流主要由U1那个双运放控制,比如三段式充电,你改了电压当充电器用,恒流、恒压和浮充三个阶段的条件都跟以前不一样,可能一直充不满,也可能充爆。改了当电源用比较简单,但也不是改一个431就能搞定的,还要去掉充电电路。

网友:
可玩性比较高

网友A:
我有25v地 ,改21v也没有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25v地 ,改21v也没有成功

你俩交换一下就好了

楼主:
我已改成了
因有两个电池,一个5串,一个6串,所以加了一个拨动开关,
可以25V和21v充电

网友(2025-05-20):
一般有431的修改分压电阻就可以改变电压,要是能看到这个充电器主控芯片型号就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