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反二极管一般用什么型号啊

楼主(2025-04-14):
手头刚好有1n4148,结果3.3V直接降到无法启动的电压了,正常应该用什么二极管啊?

网友:
3.3-0.6=2.7V

压降太大了

网友:
1N4001/1N4002/1N4003/1N4004/1N4005/1N4006/1N4007,这些型号的二极管具有不同的最大正向电流和反向电压。例如,1N4007的最大正向电流为1A,反向电压为1000V,适用于需要较高反向电压的电路。

MUR460是一种高速开关二极管,具有较低的正向压降和较快的反向恢复时间,适用于高速开关电路。

UF400X系列二极管,具有较高的最大正问电流和反向电压,适用于高功率电路。例如,UF4007的最大正向电流为1A,反向电压为1000V

SMB/SMC系列二极管,具有较小的尺寸和较高的功率密度,适用于需要紧凑空间的电路。

网友:
用场效应mos管 A3401

网友:
要看输出功率大小进行选择

网友:
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楼主使用的用电器是哪一个,电源输出是直流几伏?

网友:
防反接低电压的话只能用MOS管来实现,其他的压降损失太大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估计是3.3V供电、需要3V左右的电压才能正常工作,1N4148压降0.7V左右,低于设备的供电电压了。
那这样的话,只能用肖特基;肖特基还不行,那就只能用MOS管了。

网友:
理想二极管可以满足你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SS14.SS24.SS34那一类的,好像压降有0.2V,在筋膜枪里面用的多,防反接的。还要压降小的只有用MOS管了

网友:
1N4148 最大才100ma,,这个电流够用?

网友:
4148算是开关管吧

网友:
用同步整流二极管DK45R10,替换肖特基二极管SS54,试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767-1-1.html

网友:
防反接有N多方法,有插入损耗型,有什么都不影响型,你选择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