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2元的电源适配器拆机主板怎么改输出电压?

楼主(2025-04-14):
某宝看到一个2元的电源适配器拆机主板就下手,1测都有15V的直流输出!师傅看看能改下其他电压(比如12V)输出吗?

有人改过吗?

楼主:
有人改过吗?

网友A:
何必买这个,我记得12V 1A的光锚机顶盒拆机电源也才2-3块钱吧...

二○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网友B:
应该可以改,用光耦的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改,用光耦的取样。

OK!!改天试试

网友C:
U03可能是431,更改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
有431的,和有稳压二极管的能改,不过也得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才行。

网友:
改完放心用吗?
还是直接买个保险点的12V电源吧。
别的可以凑合,电源还是用好的吧。

网友:
可以试一下调整R25/47B/3.01K,R24/18C/15K电阻的阻值看看?理论上R24并一个56K电阻,输出电压为12.33V。

网友:
直接买12V的光猫电源不是更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改过吗?

这个评论区不有改的方法吗,你改12v直接改tl431电阻就行,改24v,pwm芯片供电要加稳压二极管控制芯片电压,不然电压太高,保护,还得拆过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何必买这个,我记得12V 1A的光锚机顶盒拆机电源也才2-3块钱吧...

这个改24v能拉到80W

网友:
引用 网友C:
U03可能是431,更改这个应该可以

与它相接的那几个电阻中做文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改过吗?

你这两块钱?谁家买的,我买的4块

你往低改,过压保护不用拆

网友:
这么不规则的板子找个壳都费劲

网友:
直接买个12V电源。

网友D:
这板子看着不错,有的液晶显示器用的15V电源,估计这板子能带液晶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看着不错,有的液晶显示器用的15V电源,估计这板子能带液晶显示器。 ...

嗯,山寨苹果电源的板子,挺精简的,但是看别人测试功率还可以,很小,做t12应该不错

网友:
买新的12V,15V的发布闲鱼卖掉那种大的蓝牙音箱都是要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