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能率燃气热水器水箱补漏记

楼主(2025-04-14):
3月31日发的“能率燃气热水器水箱漏水”(能率燃气热水器水箱漏水: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2789-1-1.html
坛友热情回复并出主意:“打磨除锈,上锡焊,不用换!烙铁温度不够的话,用防风打火机。”非常感谢!看了回复以后,就想试试看,利用假期拆下来开始补漏。

先打开前盖运行,测了一下运行时箱外盘管温度是22.7°,说明用锡焊完全可以,然后拆下来。拆解开后仔细观察,发现漏洞应该在水箱背后,然后不断拍照慢慢拆解,把整体机芯反过来很快就找到一个漏洞点,用刀片刮,除锈后用两个烙铁(一个30瓦一个60瓦,只有这两)怼在一起上锡,箱体散热非常快,两个烙铁再加一个廉价热风枪根本不行,最后只是把锡堆到漏洞上,以为堵上了,结果安装上试机,过了一会依然在漏,第一次先就这样了。

下来在PDD上找到这个喷火枪,平台好像知道我在找什么,打开就直接推荐,平台加商家优惠,喷火枪加一瓶气体22块,感觉很划算就下单了。这种喷火枪还有一种是塑料机身,很便宜,就当是置办一件工具的想法选这个合金的喷火枪。另在某宝红包后买来3根磷铜钎料扁焊条共0.17元,准备试试。

这个星期六(4月12日)再次拆下来,这次拆解找到那个漏点就快多了,在喷火枪的主攻下用烙铁涂抹焊锡很快流淌发亮,好了!上墙试机,过一会又漏了下来。仔细想想,那个焊点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还有漏点。第二天星期日,再次拆下来,这次必须彻底拆解,把水箱单独提出来,沿着水迹、锈迹仔细查看,好家伙,竟然又找到3处4个漏洞,没说的,用刀片刮,除锈,涂上焊锡膏先用烙铁把焊锡堆到漏点上,再用喷火枪主攻用烙铁涂抹,看到焊锡流淌发亮时同时撤离,这三处很快就焊好了。这个箱体散热非常快,感觉这个喷火枪在这地方溶不了那个磷铜钎料,就没有试。最后水池放水浸入箱体检漏,一头用手堵上,用嘴吹另一端,鼓足腮帮子使劲吹,没有再发现漏点,业余条件下只能这样了,最后晾干装机复原,挂机测试,一切正常,至今再没有漏水,看样子暂时修好了!看看能用多长时间!

总结:

1、燃气热水器水箱外盘管完全可以用锡焊补漏。
2、补漏时涂上焊锡膏用烙铁把焊锡堆到漏点上,再用喷火枪主攻用烙铁涂抹,看到焊锡流淌发亮时同时撤离。
3、再不要迷信什么大品牌了,高价完全是品牌溢价,不代表品质就好。

最后再次感谢热情的坛友出主意!

后续又漏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6733-1-1.html

网友:
有条件的也可以用铜焊更可靠,估计修空调的应该都能干了这个活儿

网友A:
这种情况,这里补好,另外地方还会漏的。我用锡焊了一台冻坏的使用近二年又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这里补好,另外地方还会漏的。我用锡焊了一台冻坏的使用近二年又漏了, ...

+1,我也觉得是这样,但凡有一个地方漏,很可能其它地方也腐蚀得差不多了...

二○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网友:
我家有个樱花的,是10年买的,在19年左右燃烧室烧穿了,用铝箔纸粘上凑合用到21年,最后彻底补不上了..

网友:
聚工胶应该可以

网友:
能工巧匠, 有种东西叫物理,  厚度就是一切~~~~

AB胶 搞定~~~~~

网友:
谢谢分享~这里面的做工还不错啊

网友:
能干的,赞一个

网友:
有高温的,建议用铸工胶补一下,这个耐高温

网友:
漏洞这么多,建议直接换新的,这种不像只有自己一个人用的小电器,可以慢慢折腾,反正坛友都爱折腾。
这种整个家庭用的大件电器,修来修去影响大家的体验。

网友:
要是我,我就买个新的,用不了多久,还是这漏那漏的,安全第一

网友:
水温最高也就是100度,说不定拿个高温胶带粘上也行。

网友:
究竟是锡焊还是铜焊?

网友:
是的,年代久了好多地方都快锈透了,补住这儿,过几天那儿又漏了,换新是解决的根本办法。

网友:
学习了,家里的热水器也十多年了

网友:
看来能率并不帅

网友:
可以考虑换机器了。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世上没有不坏的东西,就算买新,谁又能保证用多久?能发挥余热,这就是维修的意义,动手的意义!

网友:
水箱漏是什么原因,我还没碰到水箱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