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小米5V2A充电器(MDY-08-EV)

楼主(2025-04-14):
之前拆过一个联想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0507-1-1.html

之前买的那一批用完了,主要是给传感器和小灯供电用
这次看着小米这个体积小,又买了一些

外观

和之前联想的5V2A比,小米这个代工厂是江苏辰阳

体积比联想的小很多,线补和联想几乎一样,数据线比较长选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拆开以后插脚
这次这个是双层玻纤板,比联想那个好

正面,输出固态电容是6.3V820uf

主电容是艾华105度的

整流桥

开关电源芯片和同步整流芯片都是广州昂宝电子的
OB2502PCP和OB2001WCP

网友A:
同步整流是为了提高效率的同时减少直流的谐波和干扰吗?

网友:
5V头子现在烂大街了,¥二、三元钱一个。

  有示波器测一下输出纹波。国标要求输出纹波控制在200mV,但是有一线大厂能控制在30mV左右。

网友B:
波纹最好在100mV以下。

网友C:
前几天多多上8.48元买了10个5V1A的拆机适配器电源板,方便修一些电器的待机电源,不料收到20个一模一样的,心里想是不是卖家多送的或者发错货了,就问卖家什么情况,如果发错了就补差价给他,结果卖家不回复,多多官方系统倒是自动回复什么抱歉、没能让您满意什么的,送一张3元的无门槛优惠券,这订单确认收货好评又给了几毛钱的好评红包,相当于5块钱买了20个5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纹最好在100mV以下。

像这个深圳京泉华生产的,输出2A满载时,波纹约30mV,远小于国标200mV的要求。
  所以,还是一线大厂生产的货对电子产品的寿命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纹最好在100mV以下。

像这个深圳京泉华生产的,输出2A满载时,波纹约30mV远小于国标200mV的要求。空载时波纹只有10mV左右。
  所以,还是一线大厂生产的货对电子产品的寿命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整流是为了提高效率的同时减少直流的谐波和干扰吗?

这个深圳京泉华生产的5V 2A通过5V端还串了一个磁珠抑制波纹。
  高压端有滤波电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多多上8.48元买了10个5V1A的拆机适配器电源板,方便修一些电器的待机电源,不料收到20个一模一样的, ...

这样的好老板,值得称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好老板,值得称赞

今年美帝慬王大折腾,很多出口不了的3C电子配件只能便宜内销了。

网友:
不错,做工精良,用料地十足,赞一个,国贷都这样生产就好了。

网友:
中规中矩吧

网友E:
小米这个充电头质量还可以的,起码我历史以来这么多个都没坏过,小米4,红米note2,note5x2,note11t pro x2。反而国行三星s7和国行moto edge s的这两个都废了

网友:
  一般情况

6楼的算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米这个充电头质量还可以的,起码我历史以来这么多个都没坏过,小米4,红米note2,note5x2,note11t pro x ...

我有坏过一个小米的,QC2.0协议的那种,配手机的原厂货,已经没有输出了。

网友:
出口出不去看看是牛奶倒河里还是便宜我们

网友:
大厂的东西肯定好,价格也贵

网友:
品牌货,做工还可以。

网友:
小米的用用还不错

网友:
好货价格还是稍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