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西门子和施耐德的过欠压保护器拆解:SIEMENS 5TT55250CC & Schneider EZ7GQ

楼主(2025-04-14):
外观、型号
SIEMENS 5TT55250CC
Schneider EZ7GQ
西门子是左火右零,施耐德是左零右火
西门子带复位和模式切换按钮

接线端子都有防止插压线端子下面的挡片

拆开以后的上盖

西门子的按钮

拆开以后

西门子的内部结构

主板,可以看出这个模块有输出的 反馈,如果继电器粘连会亮故障灯

主板反面有三防漆
有单片机控制,不是简单的比较器

继电器是90A的宏发磁保持继电器

电容是日化黑金刚,一个250v47uf,一个35v220uf

这是施耐德的主板

三防漆比西门子的厚一些
然后输出端同样有反馈

电容也是日化黑金刚的,规格60v100uf

主板反面
也是单片机控制

继电器是NVE的90A磁保持继电器,没听说过这个牌子,我也搜不到

拆开以后里面非常不错

镀银的图层很厚,用料很足

然后是西门子的宏发磁保持继电器,这个是良信拆下来的的,不是这个西门子的
不过都是宏发HFE19-90

用料一样非常不错

触电镀银也没问题

最后说一下施耐德和西门子外观差不多,都是正常断电在送上电以后大约0.5秒复位,如果遇到故障电压断电在来电,都是等30秒左右复位
比国产好的就是,国产很多正常断电在来电需要等10-30秒才能来电,也没有复位按钮,急死了。国产的天正,北元,良信初次上电复位速度比较快
然后就是这两个牌子有输出反馈,如果来电的时候负载没短路,这继电器一般不容易坏。不过之前大学宿舍电表的这种90A磁保持继电器,我这连续一个月来电的时候短路,最后触点粘连了

网友:
这种继电器没有灭弧功能,只能是非频繁动作使用的

网友:
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A:
两个继电器都是90A的标称值,但是西门子的产品只标称25A,施耐德标称50A, 这个西门子不是一般的降额啊

网友:
拆解详细,做工扎实,不愧为是大牌过欠压保护噐

网友:
不懂,但是看着用料不错

网友:
两个做工都很不错

网友B:
两款做工差不多

楼主说说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继电器都是90A的标称值,但是西门子的产品只标称25A,施耐德标称50A, 这个西门子不是一般的降额啊 ...

西门子这25A和50A的里面简直一模一样,包括导线的粗细,继电器和其他原价的规格
这个没有过流保护也没有检测电流的采样电阻或者互感器,所以西门子的25A和50A完全是外壳字不一样多卖差价
但是其他牌子就不一样了,很多都是低电流的导线细很多,继电器也用低一级的
反正这东西因为没有过流保护,所以电流越大越好,但是电流越大价格越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款做工差不多

楼主说说价格

都是300多,这两个没什么可比的,没有谁好谁坏
如果换这个级别的保护器,左零右火买施耐德,左火又零买施耐德

网友:
做工用料都很OK

网友C:
300多的东西也不是非用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多的东西也不是非用不可,

狗东全新300多不值,但是80块钱买工程剩余全新的,30块钱买拆机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做工差不多。现在供电环境,这里真用不到这些东西。

网友D:
家里也装了,后面想想单相入户的供电环境真心用不上,只有大户型、别墅那种三相入户的说不定还有点用

网友E:
想看一下 国产正泰、德力西等同类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看一下 国产正泰、德力西等同类产品

价位都不一样,国产50块,和这些几百块的用料没有可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也装了,后面想想单相入户的供电环境真心用不上,只有大户型、别墅那种三相入户的说不定还有点用 ...

告诉你有大户型或是别墅了 然后电工就开始忽悠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