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便宜的东城款手电钻20v2ah电池包 拆开看看怎么样

楼主(2025-04-14):
总觉得手里这个电钻的电池包太大了,很不方便,以前就不该贪心买4Ah的10芯电池包,电钻这种东西哪需要多久的续航,都是间歇工作的东西。

于是上拼夕夕,挑了个不是最便宜但销量和评价将就可以的,2Ah的5芯电池包,20块拿下,感觉很便宜啊,相比东成原版电池包,品牌溢价太严重。

到手装上,这手感是舒服多了,轻盈便携,电量指示灯颜色非常喜庆。但当我看到这3元好评卷时,就预感到了不对劲,店铺里的好评又是刷的了。

新电池应该没什么电,电钻用了半个多小时就熄火了,空转都转不动了,感觉有点离谱,一测电压,都跌到13v了,就离谱,按理说欠压保护3×5=15v以上才对,这玩意儿好像没有欠压保护。

二十块的东西要啥保修,坏了就丢,不存在的,直接撕掉防拆膜,这螺丝孔还打了防拆胶,我愣是翘了好一会儿才把胶清理掉。

开门见山,真相大白,难怪没有欠压保护,这压根就是啥保护都没有,插片直连电池正负极,只要欠压过充短路,电池就废,或者炸,这产品完全没有安全保障,都不应该作为销售的商品。中间有一些电子元件,分析了一下跟保护没关系,应该是跟充电器反馈充电和满电信号的,简单说就是允许开始充电和满了跳灯。

而且5个电池电压还不均匀,看来还不能充满电,为防止某个电芯过充,按照单体4.1×5=20.5v就行了,不能用原装充电器,得用可调直流电源。

最后测测内阻,在插片这,116毫欧,对比下东成的10芯电池,50毫欧,翻倍也就100毫欧。

翻到背面,电池上写的1300mAh,哈,还行吧,不过实际用起来我感觉应该不到1000,这电芯应该是拆机旧电池翻新的,容量有衰减。不过确实是动力电芯,内阻其实和东成的电池差不多,大一点应该是大在连接片上,东成的电池之间是铜连接片,这个电池是镀镍铁片。

这个电池感觉成本在7元左右,批量生产成本能压很低,所以卖20元说不定都是暴利。其实不知道真相更好,当你以为买到个便宜电池赚麻了高兴时,其实商家也赚麻了,大家都高兴,这不双赢嘛,都赢麻了,哈哈

所以不要贪图便宜啊,工具抚摸收藏还行,干活当生产力,绝对不行,这种电池出门起码得带4块!结束,谢谢

网友:
这个电芯叫程疆电芯,江西程疆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产品,只是容量比较低。这种我都是自己换成东磁2600毫安5C那款

网友:
猪会不会自己找机会跑掉

网友A:
买套件自己做。知根知底

网友B:
我10节牧田款好像加个电池包加26块钱,比较轻

网友:
这种便宜的成品电池都不行,容易坏,最好还是买动力电芯自己组,可惜的是靠谱的电芯不好找...

二○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网友:
这个CJ电池我也有,内阻测试过,的确是动力电池,我回去找一下,拍照给你看,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了,12v手电钻的电池,电池都已经散架了,所以我就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套件自己做。知根知底

其实我就看中这个壳子,等电芯废了后自己塞动力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10节牧田款好像加个电池包加26块钱,比较轻

那估计电池里面也这个样

网友:
网上想要买到好的电池太难了

网友:
不是粉色泓力电池,有点失望。。

网友:
输出没保护功能是个大问题,反正也便宜,坏了修修再发一贴回本

网友:
如今正规的动力电池不好买,能买到的也是内阳大的不行了的电池,好的不好找。

网友:
这个还是自己做的好,买的不知道什么电池。

网友:
重量优先是没有错的

网友C:
够用就行,日常零星使用完全没问题

网友D:
这个打胶也是忽悠,不会下面啥也没有吧

网友:
这样都还有暴利就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打胶也是忽悠,不会下面啥也没有吧

有几个电阻三极管,但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够用就行,日常零星使用完全没问题

是的,就日常用用,家里偶尔修修补补打打螺丝钻钻孔,带工地上还是得正版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