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台达DPS-200PB-185A 电源烧毁电阻,不知道阻值,求大神门给个建议

楼主(2025-04-14):
海康硬盘录像机电源不工作,打开看发现一颗电阻烧焦了,无法判断阻值,找不到相应的参数。哪位大神有好方法请给个建议

网友A:
可以通过芯片的电路图找电阻的阻值

网友B:
这个阻值应该比较大,像是降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芯片的电路图找电阻的阻值

DAP8C资料太少了,百度没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阻值应该比较大,像是降压用的

没有DAP8C资料   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