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烙铁故障分析 温度显示一直在跳动

楼主(2025-04-14):
我的T12烙铁今天在使用的时候温度显示一直在跳动,设置为400度,一直在360-420之间跳动,按卖家的指导:把手柄PCB板上的地线取消掉以后温度显示就正常了不再跳动。请问下高手们这是什么故障,不接地线可不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A:
开关电源本身接了地, emi抑制会在地上产生噪声, 这时板子的gnd又直连地就会导致测不准, 属于设计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本身接了地, emi抑制会在地上产生噪声, 这时板子的gnd又直连地就会导致测不准, 属于设计缺陷 ...

这把烙铁我已经用了几年了,是最近才出现这个问题的,以前温度不会跳动这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把烙铁我已经用了几年了,是最近才出现这个问题的,以前温度不会跳动这么大的。 ...

这就要看看地线和零线通不通了, 不通的话地线可能会引入电磁波干扰

网友B:
T12的烙铁头,本身带静电的,虽然是24V5A两线制低压供电;最好在头子的金属上引一根线到手柄位置,手柄手握的位置加个金属环,这样在使用烙铁焊接的时候,可以防止静电损坏元器件,特别是有些MOS管容易击穿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2的烙铁头,本身带静电的,虽然是24V5A两线制低压供电;最好在头子的金属上引一根线到手柄位置,手柄手握 ...

怎么样引了,有类似的图片吗

网友:
用电环境的地线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