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导视频还有格式工厂转换试频都好卡,CPU吃满

楼主(2025-04-14):
电脑导视频还有格式工厂转换试频都好卡,CPU吃满,是哪里的问题?

这是电脑配置,我知道电脑老了点,但是我不玩游戏。一般办公还是没问题的。

没想到,导出视频,还有偶尔格式工厂把视频转换成MP4格式好卡,CPU都吃满。有没有大神有实际导出,转换视频使用经验的有好的推荐?
WIN11实在用不了,所以不考虑要用WIN11才能发挥效能的CPU
我在想,用9代CPU i7 9700,换WIN10系统会不会好一点?
话说这个视频转换、导出,与显卡关系大吗?应该不大吧?显卡是对渲染图片有帮助吧,视频主要还是靠CPU性能吧?要不然为啥我一转换,一导出视频会这么卡?

上面两张图是回复一楼的所谓看GPU工作率的。GPU没有参与视频转换时的工作。我明明软件都勾选了GPU选项的。转换时GPU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看一下GPU占用率...

二○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楼主:
win7在哪看GPU使用率?

网友A:
现在很多电脑都是双显卡,看下视频转换软件里是否选择了用独立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电脑都是双显卡,看下视频转换软件里是否选择了用独立显卡。

肯定选了GPU的选项。

网友:
视频编解码都是这样的,如果觉得太卡检查下是否因为过热处理器降频了。

为什么要转格式呢?为了压缩视频便于上传吗?对于这种情况可以用 小丸工具箱,默认设置输出的 h264 视频体积就很小。

你的显卡虽然老但是尚能饭,如果不升级硬件的话可以拿来做视频编码任务。硬件编码器可能不适合压缩视频使用,所以可以用 CUDA 进行视频压缩加速。https://blog.csdn.net/COCO56/article/details/89517157 参考这个教程可以把需要的 FFmpeg 软件安装好,使用 FFmpeg 的时候也可以问豆包,让AI直接输出可以用的命令。

不过还是建议趁这个机会换 Windows11 适应适应,不首推 Windows10 的缘故是因为 Windows10 已经在淘汰计划中了,不如直接借此机会直接面对更久远的未来。

网友:
这是我问 ChatGPT 的到的答案:

制作一个使用 FFmpeg 并调用 CUDA 加速完成视频转码的 bat 脚本,,用户把文件拖拽到 bat 脚本上即可运行命令以输出编码后的视频。
要求输出的视频码率不高于8Mbps,不低于3Mbps,1080P,使用源帧率,以 h264 方式编码。

@echo off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 检查是否拖入了文件
if "%~1"=="" (
    echo 请将视频文件拖到此脚本上以进行转码。
    pause
    exit /b
)

:: 遍历每个拖拽的文件
for %%F in (%*) do (
    set "input=%%~fF"
    set "filename=%%~nF"
    set "extension=%%~xF"
    set "output=%%~dpF!filename!_transcoded.mp4"

    echo 正在处理:!input!

    ffmpeg -hwaccel cuda -i "!input!" ^
    -c:v h264_nvenc -preset p5 -rc vbr_hq -b:v 8M -minrate 3M -maxrate 8M -bufsize 10M ^
    -vf "scale=-2:1080" -c:a copy -movflags +faststart "!output!"

    echo 转码完成:!output!
)

pause

网友:
CPU太老了,我13代酷睿完全没这个问题

网友:
用ffmpeg转换

网友:
显卡硬件支持够了,看驱动更新了吗?

网友:
我的电脑也很奇怪,拖视频很快,但是图片就非常慢,同样的体积图片差不多需要十倍的时间!

网友:
视频压制占用GPU最大啊,否则那些工作室买好的显卡干嘛?

网友:
楼主这配置都不行,看来我们的电脑更不适合搞这个了。

网友B:
有的软件转格式,用cpu解码 的同时 用gpu编码,两个同时进行
楼主的cpu性能干这活确实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软件转格式,用cpu解码 的同时 用gpu编码,两个同时进行
楼主的cpu性能干这活确实吃力 ...

问题是我这软格式GPU没动静啊。软件我勾选了GPU项。这是啥情况?我这只有CPU吃满,GPU没动静

网友:
有可能CPU缺指令集,志强CPU可能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C:
9代i5  9400 集显  8G内存 win10企业版,看个高清,剪辑下视频(不是复杂拼接)(剪映,LosslessCut)问题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9代i5  9400 集显  8G内存 win10企业版,看个高清,剪辑下视频(不是复杂拼接)(剪映,LosslessCut)问题 ...

剪映导出视频时,卡不卡?CPU吃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这软格式GPU没动静啊。软件我勾选了GPU项。这是啥情况?我这只有CPU吃满,GPU没动静 ...

装完整官方显卡驱动,格式工厂里有gpu工作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