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柏翠PE9709面包机换皮带

楼主(2025-04-14):
自己换皮带想搜教程没搜到,所以摸索着换了分享下过程。
原来是柏翠PE8500,噪音有点大,夏天容易发过头。海鲜市场200包邮淘的PE9709,能根据室温自动调整发酵温度,理论上可以自动修正冬天夏天温差影响的发酵差异;同时轴承电机+静音多楔带双重静音设计。确实噪音小很多,但皮带打滑了。外观看着很新,内筒和搅拌叶片有明显磨损,且内筒在机器内搅拌时有明显晃动框量,看起来有重度使用历史。

PE9709采用的是4PH562多楔带,更换时,先拆除底部所有螺丝(包括接地螺丝),再稍微抽出底部总成(面包机的加热管内壁和电机、主板都在底部总成上),然后把主板上的两颗螺丝拧出,此时底部总成可以再稍微抽出一点,就有足够的空间伸手进去把操控板排线和撒料盒电磁阀排线拆除了。这两个排线拆除后整个底部总成就能取出了,然后再拆除加热管内壁最下面两颗螺丝并移除加热管内壁,然后就是拆开底部钢板上的几颗螺丝就能看到皮带了。新皮带很紧绷,要先上电动机轮,再上大轮子,靠转动大轮子可以把皮带带进去。注意底部钢板边缘非常锋利,同时要清理两个轮子上的橡胶残渣。

补充内容 (2025-6-5 08:52):
夏天面包机成功的关键是内胆冰箱冷藏20分钟,鸡蛋牛奶冷藏一夜。黄油、盐和酵母后放(搅拌结束前15分钟投入),搅拌阶段要开盖进行。发酵后关盖

网友A:
面包机里边还有电磁阀?干什么用的?

网友:
皮带看着挺新的

网友B:
面包机咋都一个德行换个皮带要拆个底朝天~山寨也要优点眼光好不好?
我家的面包机也是拆的崩溃才换了皮带,后来所有按钮都瞎了,又拆了换~~~~

网友C:
来多几张图,它是如何将面粉变成面包的?

网友D:
设计有问题应该把电机位置设计能调距离来调节皮带松紧

网友E:
是不是全自动的?晚上活好面,第二天早上就出面包了?

网友:
基本都是一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包机里边还有电磁阀?干什么用的?

盖子上有个撒料盒,电磁阀在和面搅拌的最后阶段自动把撒料盒里的果仁撒入面团。由于果仁容易切断面筋组织,所以必须最后撒入缩短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多几张图,它是如何将面粉变成面包的?

这……    下次再开贴满足你   哈哈
大概就是搅拌出面筋   然后发酵     然后烘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全自动的?晚上活好面,第二天早上就出面包了?

是全自动,不过加一点点手工辅助会更好,比如黄油和盐最后放会促进面筋产生,面包组织会更蓬松。全程3个半小时,可以晚上放入材料预约到第二天早上

楼主:
已经被拉长了,看第五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包机咋都一个德行换个皮带要拆个底朝天~山寨也要优点眼光好不好?
我家的面包机也是拆的崩溃才换了皮带 ...

都一样,要把皮带设计的好更换要增加很多部件,成本就上来了。现在的家电设计不考虑维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设计有问题应该把电机位置设计能调距离来调节皮带松紧

是可以这样做的,拆都拆了还是换了好,因为拆一次工作量实在是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全自动,不过加一点点手工辅助会更好,比如黄油和盐最后放会促进面筋产生,面包组织会更蓬松。全程3个 ...

教你一个小巧门,加点谷朊粉,面包组织会更蓬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教你一个小巧门,加点谷朊粉,面包组织会更蓬松。

谢谢提醒。用新良的高筋面包粉,直接能搅拌出很好的手套膜,再加上蓝燕鲜酵母非常蓬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可以这样做的,拆都拆了还是换了好,因为拆一次工作量实在是大。

不能,哈哈。就没留调整的空间

网友:
我家的面包机总共没有用10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用新良的高筋面包粉,直接能搅拌出很好的手套膜,再加上蓝燕鲜酵母非常蓬松。 ...

我是用普通面粉加谷朊粉配出高筋粉用的,外面买的也是这样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哈哈。就没留调整的空间

我拆过二台都可调节皮带松紧,调整空间不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