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做电动车电池入手什么型号的点焊机

楼主(2025-04-14):
如题
想做电动车电池  入手什么型号的点焊机好呢?

可以点紫铜片和镍片的  不要太浪费 能便宜用就好  有推荐吗?

网友A:
这玩意风险比较大,电池组对设计和工艺以及原料要求都比较高。别的东西做得一般也还能将就用用,大不了坏了,电动车用锂电池组长期工作在振动状态,夏天温度高冬天弄不好零下环境也恶劣,别搞起火了。

网友B:
点焊只是保证镍带连接牢固。安全的话,和整体做工,排线布局,焊接,电池组的捆绑固定,都有关系。点焊的牢固,只是减小危险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风险比较大,电池组对设计和工艺以及原料要求都比较高。别的东西做得一般也还能将就用用,大不了坏了 ...

不会这么恐  布的
铁锂的不会起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只是保证镍带连接牢固。安全的话,和整体做工,排线布局,焊接,电池组的捆绑固定,都有关系。点焊的牢 ...

减小危险的概率
安全的系数就越高

网友:
要保持对锂电池的敬畏之心,三元,铁锂,等等

网友:
直接上激光焊机

网友:
如果电流不是很大  弄个控制板用铅酸电池做的点焊机就行了   点一点0.3的镍片   没啥问题   实在不行多点一层  没啥事儿   用铁锂别用三元   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还有就是能用圆柱别用单体    圆柱电芯稳定性更好

网友:
先从软包,电烙铁焊接开始玩起。首先你得有个内阻表。
软包玩起再玩硬包,然后再倒回软包。
从铁锂玩起到三元,然后再倒回铁锂。

网友:
用铁锂上螺丝哪种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改的只能点0.15镍片,想点铜片或是铝捏得买那种4000w 5000w的,定制点焊机

网友:
只能选超级电容款的,点紫铜一般要上千的才行而且还需要助焊剂。

网友:
个人才开始搞,买哪种已经转镍的磷酸铁锂单体(不要软包),打磨单体的上镍片,大功率电烙铁上锡,硅胶线提前上锡,快速焊接,湿毛巾降温,降低正负际高温烫坏导致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