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B860AV3.2-U-晶晨S905L3B芯片-安卓9.0-2+8G-线刷固件包

楼主(2025-04-14):
中兴B860AV3.1-U/B860AV3.2-U--晶晨S905L3B芯片-安卓9.0-2+8G-线刷固件包

线刷方法:(新手参考借鉴一下)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建议使用晶晨免拆短接短接神器 ,请在固件文件或者百度查找短接点示意图,如没有的话,请准备一个晶晨免拆短接神器是最佳的
(晶晨芯片的盒子平时大家都不再拆机短接了,一般都会用免拆短接神器了,所以固件也都很少有人研究短接点和分享短截图展示了)。

注意点着重说明:

一、短接点C9A8;

二、驱动如果无法安装成功就打开“USB_Burning_Tool”根目录,找到“WorldCup_Device”文件夹,

双击“InstallDriver.exe”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三、烧录配置 “擦除flash和擦除bootloader”前面的✔要取消掉;

四、烧录成功了但是进不系统桌面,出现上面英文下面是恢复出厂设置之类的话语,不要紧张。

重新再烧录一遍就可以了。第二次烧录的时候注意一下,烧录配置 “擦除flash和擦除bootloader”前面的✔

不要取消掉,不要取消掉,不要取消掉!

刷机固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2《中兴盒子 B860 固件合集》>《B860AV3.1-U/B860AV3.2-U》通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