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超薄一级能效铜线盘电磁炉——美的FT2107

楼主(2025-04-14):
美的电磁炉接触太多了,这个虽然是十多年前的机器,但的确是第一次见。超薄、铜线盘、双风扇、双面电路板、薄膜触摸功率调节,铜线盘大多数是密集缠绕的,这台也是例外。

1、面板样式,电源线右侧引出的

2、底部,两个小直径风扇,下边一条腿断掉了

4、面板背面

5、触摸控制板

6、薄膜接口

7、电磁炉心脏部分

8、绿色双层电路板,一般电磁炉都是黄色单层的

9、背面线盘引脚锉开看了,紫铜线盘

10、板号,2011年版本

11、现在电磁炉状态是断续加热,就是这黄色可调电阻坏了

12、不知道为啥,黄白立式可调电阻卖家特别少,大多是蓝白的,就买了左边这种卧式电阻

13、这几种电阻脚距是一样的,可以直接替换

14、更换后的样子,涂点胶水就是全封闭了(图片是20k的,应该用10k的,买错了,可以用)

网友A:
怎么知道是铜线盘的

网友:
应该是超薄的缘故,为了加强散热所以用了双风扇。

网友B:
做工不错,品质在进步

网友C:
线盘直接焊接在PCB上,这点要大大的差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线盘直接焊接在PCB上,这点要大大的差评。

铜线应该没事,铝线咋整也不行

网友:
对啊,你怎么知道是铜线

网友E:
怎么还换可调电阻?为杜绝隐患,应该换固定电阻,凡是能活动的东西,日久必坏。

网友:
确定是铜钱?美的的电磁炉也还行

网友:
那个是调整最大功率的,不是随便换个就行,除非你拆下测了,然后新的也调一样换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铜线应该没事,铝线咋整也不行

铝线焊接技术也很成熟了

网友G:
看着炉盘比普通的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铝线焊接技术也很成熟了

除了铜铝过度外我是没怎么见过没出问题的铝铜相接,

网友:
你确定这是铜盘......类似的我也修过但不是铜的;这样说近10年产的高中低端的我压根就没见过铜盘的

网友:
又看了一下这个是11年产的也许真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是铜线盘的

线盘两头焊接脚凸出比较长,锉刀擦一下能看到紫铜色。
另外新换的可调电阻引脚也是紫铜的,这年头还真的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品质在进步

这是十年前的机器,说退步比较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还换可调电阻?为杜绝隐患,应该换固定电阻,凡是能活动的东西,日久必坏。 ...

之前大多数是换固定电阻,这次就是为了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炉盘比普通的要小

这个直径大于现在大多数美的线盘,只是外壳尺寸大,加热盘看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