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进口三菱700W汞灯

楼主(2025-04-14):
灯泡额定电流5.9A,工作电压130V。因为配套镇流器日本海运还没到,于是就突发奇想用国产220V 50Hz 1000W镇流器,接200V 60Hz电源,居然得到了相似参数…但是不知道为啥国内陆地照明好像几乎没有用700W汞灯的…但是却有1000W??

楼主:
再贴一个出口货300W汞灯,也是镇流器还没到,先用250W钠灯镇流器凑合点灯测试…

网友:
做工相当好啊

网友:
汞灯不是自整流吗

网友A:
楼主用的电源怎样测出60HZ的?“

网友:
功效测试仪不错

网友:
以前用过现在还留着汞灯的灯口

网友:
汞灯不是不用镇流器的吗?高压钠灯之类的才有镇流器啊!

网友:
楼主搞大功率汞灯在哪用?

网友:
这种灯有多大的作用

网友:
八十年代中国大街小巷的路灯就是用的这种灯泡

网友B:
这东西亮度怎么样

网友:
这种灯干啥用的?

网友:
这算得上耗电大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亮度怎么样

官网参数表
官网光谱图

网友:
应该很亮吧。

网友:
这种灯没有LED那么刺眼,看着舒服,就是比较惹虫子

网友:
高压汞灯产生的紫外线辐射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长期使用会引起皮肤晒伤、皮肤癌等问题;同时,灯管内的汞元素也具有一定的毒性,如直接接触汞会导致中毒症状,如头痛、头晕、嗜睡、昏迷等。而且,若灯管破裂或使用不当,还会释放出有害的汞蒸气,进入人体后会对中枢神经系统、肝脏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严重时可能对生命造成威胁。

网友:
表不错,能显示频率60.0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电源怎样测出60HZ的?“

楼主的是变频电源,比变频器贵。700瓦亮度太高,建议降功率到50瓦,配30khz高频电子变压器,解决可视频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