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没有热风枪的日子里,只能忍受着黑乎乎一大坨?

楼主(2025-04-14):
我用两边堆锡的方式,结果,黑乎乎一坨,太难看了。。

然后我还有个加热板,就是那种拆屏幕用的,但是那个也太夸张了,我只要拆一个小小的LED灯片啊。。。
那个需要把整个铝基板都加热了。。。

有什么更好的,更优雅的方式嘛?

网友A:
烙铁温度太高+没用松香=烙铁头氧化和焊锡氧化不浸润

网友:
把坏的灯珠直接剪掉再焊接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温度太高+没用松香=烙铁头氧化和焊锡氧化不浸润

擦,是这个原因啊。

拆焊也要上松香嘛?

我用的450度,因为下面有铝基板,怕温度低了,焊不下来。

网友:
扔了吧!所有灯珠都进空气氧化了,垃圾灯珠加高温就容易这样。

网友B:
ptc加热器,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c加热器,没听说过?

我有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不是把整个铝基板都加热了?
我只是拆其中一个灯片而已。

网友C:
拆灯珠
我是用一根上了锡的细铜丝把灯珠拆下来的。
焊接灯珠需要用最低温度的锡浆,先用锡浆把灯珠粘在焊盘上,然后用烙铁头接触锡浆,锡浆熔化就焊上了,不能用烙铁头接触灯珠,一接触灯珠就化了。

网友D:
直接用钳子什么的把灯珠夹碎,然后用烙铁就很容易清理下来了。

网友:
基板的问题在于散热太快,不管用什么来局部加热都不理想,热量的传导还会造成附近产生虚焊,只有整片加热才是最理想状态

网友:
正常啦,电烙铁焊铝基板差不多就是这样难看的

网友:
ptc加热板,用红包去买。烙铁太难拆了。

网友:
PTC加热板几块钱一个,换灯珠很好用。

网友:
用PTC加热板

网友:
把铝基板拆下来悬空固定好,然后用防风打火机对着灯珠反面烧,不一会就完美无瑕的拆下来了,安装灯珠过程一样,我每次都是这么修led灯条的,方便有快捷!比热风枪加热板不知道好多少倍

网友:
至少用60W的电烙铁

网友:
可以加热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钳子什么的把灯珠夹碎,然后用烙铁就很容易清理下来了。

这个正解,我也经常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灯珠
我是用一根上了锡的细铜丝把灯珠拆下来的。
焊接灯珠需要用最低温度的锡浆,先用锡浆把灯珠粘在焊盘 ...

感谢,你这个细铜丝是绑在烙铁头上的?

网友:
小号的PT C加热板才九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