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个电容放电小工具,用废弃材料

楼主(2025-04-14):
修开关电源没有电容放电工具可不行,以前一直用钨丝灯泡放电,麻烦,尺寸大碍事。今天自己做一个
首先找到一个废弃的{安全出口}疏散指示牌的电路板,刚好上面有两个led,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试是好的。
看一下线路,刚好,在合适位置把电路板锯断,稍加改造,放电电阻我用的是1k的3w电阻,实测120uf、300v电压接触时有轻微火花,放电后电阻无感觉发热,够用了
led的限流电阻不知道是多少w的,随便在料板上找的,反正能用!两个led的作用是放电时引脚不用区分正负!
最后处理一下尖锐的地方,最好包上电工胶布加厚,用热缩管美化一下!完成!本来想用3d打印搞个外壳,还是懒!热缩管也凑合!

网友A:
给大容量的电容放电可能会冒烟,毕竟1K3W电阻额定电流只要54个毫安,电压54.几伏。

网友:
我早就想整个恒流放电的,因为懒,一直没有付诸实施。

网友:
用卤素灯泡做了一个,有点大,后来改用220烙铁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大容量的电容放电可能会冒烟,毕竟1K3W电阻额定电流只要54个毫安,电压54.几伏。 ...

有可能哦,哈哈

网友:
还以为是人体静电释放,这个给电容放电估计小电容还行。

网友:
我用螺丝刀怼一下,赏心悦目!

网友:
220v烙铁芯接300多v用几次会断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大容量的电容放电可能会冒烟,毕竟1K3W电阻额定电流只要54个毫安,电压54.几伏。 ...

楼主这个实验用120UF的电容,开关电源电容一般多大呢

网友:
不错放点器还带指示灯。

网友:
一直用25瓦(冷阻2.7K)内热电烙铁给大小电容放电.缺点是不知道放电进度,只好多跐几秒。

网友:
1k电阻功率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实验用120UF的电容,开关电源电容一般多大呢

120uf是台达的50w输出的(24v2.1a)开关电源!1k电阻感觉来说其实低了点!因为放电速度很快,而且也有轻微的小火花!我看网上一般是用2k6w!但是我这个1k的,给120uf300v放电完毕感觉不到任何温升!所以说估计再大几倍的电容都没问题!复杂的算数我也不会。就好像电力动力电缆一样,长期工作额定10a的电缆,短时间可以10倍超负荷使用!,甚至只要把散热和绝缘做好,还可以再10倍100倍!

网友:
嗯嗯,挺实用的

网友:
谢谢分享,diy制作帖
怼个大点的电阻

网友:
学习,等有合适废料也来做一个

楼主:
666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怕烧坏你,直接上1千瓦电炉丝

网友:
好像有恒流放电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