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救助丹宝尼锂电池充电器可调电流,72V 改电压

楼主(2025-04-14):
可调电流锂电池充电器,输出88.2V电池2-15A可调,丹尼宝的,那个大神能给改下电压,我现在组装的锂电池是24串铁锂,最高电压87.6V。

楼主:
外观忘记拍照了

网友:
差那么点电压 不需要改

网友:
输出电源线加长个2米左右,电阻约0.1~0.2之间,电压自动就下降了

网友:
技术可以啊   厉害

网友:
压差只有0.6,,直接在输出正极接线处出加一个大电流二极管能行吧,,

网友:
这锂电池充电器做工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