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开关电源的串并联实验

楼主(2025-04-14):
买了两个25W开关电源,见广告贴,测一款“虚标”电源板(MEGMEET MP25P-15-abc)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测试串并联
首先,拆掉R4,去掉过压保护电路;R13叠焊33k电阻,输出改为21v,测试两电源都为21.02V。

两电源并联,给我的笔记本供电正常,笔记本正常充电功率44W。

用电炉丝做负载,轻载15W测试。测15毫欧检流电阻RC1电压,

电源1为11mv,计算电流为0.73A

电源2为0.92mv,计算电流为0.061A,基本没工作。

一半功率25W测试。

电源1为10.36mv,计算电流为0.69A。

电源2为6.48mv,计算电流为0.432A

满功率50W测试

电源1为19.01mv,计算电流为1.267A。

电源2为14.91mv,计算电流为0.994A

超功率62W测试

电源1为22.96mv,计算电流为1.53A。

电源2为20.12mv,计算电流为1.34A

老化1个小时,测试温度
电源1主芯片INN3165c为66.5摄氏度,同步整流管为66.5摄氏度,变压器为65.2摄氏度

电源2主芯片INN3165c为63.2摄氏度,同步整流管为53.2摄氏度,变压器为58.9摄氏度

总结:本电源为恒流恒压电源,可以直接并联,不会出现互相干扰同步整流交越导通情况,在轻负载时,两电源负载不平衡,存在出工不出力情况。但在重负载时两电源趋于负载均衡,温差也不会太大。
传图中。。。。。

楼主:
继续测试串联电路
俩电源正负极之间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然后串联起来。

继续用电炉丝做负载,测试62W功率

两电源电压相同为20.76v,检流电阻电压为21.48mv,串联电路电流也相同计算为1.419A

总结:开关电源串联负载比并联平衡。
对于恒流和恒功率电源来说,并联简单,效果也能用。串联会增加一个整流管功耗,特别对二极管整流来说,功耗比较大的。串联每个电源需要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总电源需要增加1个滤波电容,感觉更麻烦。

网友:
有没有更高电压类似板的?

网友A:
降低到12.6v,16.8v稳定吗?改充电器的确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到12.6v,16.8v稳定吗?改充电器的确可以

看到坛友改为5-24V可调电源了,15v电源改16.8v肯定稳定,改12.6v也没问题。直接在R10上面叠焊适当的电阻就行了,不用断开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B:
并联因为分压网络和芯片本身的误差很难做到平衡但相对还是能出点力气的,特别是有恒流相对满载的情况.串联那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因为分压网络和芯片本身的误差很难做到平衡但相对还是能出点力气的,特别是有恒流相对满载的情况.串联那 ...

确实这样,并联前测试输出电压相同都为21.02v,但就是不平衡。不过对于恒流和恒功率电源来说,并联简单效果也能用。串联会增加一个整流管功耗,特别对二极管整流来说,功耗比较大的

网友:
开关电源也可以这样玩啊。

网友:
不得了不得了

网友:
开关电源并联,最好加上均流电阻

网友:
哈哈,用数据说话

网友:
以前想过电源能不能串联,但是都没试过

网友:
买了两块,到手也玩一下

网友:
这不就学习了嘛!好帖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这几天正考虑串联问题,感谢楼主帖子。

网友:
还能这样玩?多并几个不是可以当点焊机电源了

网友:
直接串联就完了啊,为啥要反向并联二极管没搞懂,20年前我就串联过开关电源使用,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楼主的实验很有价值

网友:
很详细的测试过程,生命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