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展示一下你的吸锡器

楼主(2025-04-14):
展示一下你的吸锡器,并说明好不好用。
我用的这种,用着一般般

网友:
我用的这种,温度不稳定,好的时候很好,不好的时候头疼

网友:
都差不多,头部是聚四氟乙烯耐热的

网友A:
最普通的,才是最好用的

网友:
和你一样,我买个耐高温胶管套上去了

网友:
买烙铁 卖家送了一把GOOT原装的  效果非常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8766&fromuid=118233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普通的,才是最好用的

我也是这种,吸嘴套了根硅胶软管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种,吸嘴套了根硅胶软管很好用。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普通的,才是最好用的

这玩意33公分长,如何单手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33公分长,如何单手操作?

有人怼在大腿上,有人怼在桌子上

网友:
电动、手动都有,就是都不太理想。

网友:
觉得2楼那种金属头带加热的还行,那些塑料头的还需要电烙铁或热风枪加热,根本不好用,不知说好用的是怎么用的。

网友:
我的也是蓝棒子吸锡器,我一般兑肚子上按

网友:
本人用过好多种,觉得还是4楼这种好用

网友:
2.3元买的,最后发现还是4楼那种好用,这个太小了吸力不足,

网友:
我用过吸锡电洛铁和单独的吸锡器,觉得都不好用

网友:
有一把宝工的。凑合能用。

网友:
自制的还行

网友:
4楼和6楼样式的都有,感觉4楼的要好用些。

网友:
各种都有,大蓝棒子好用一些,吸力强,不过都只能用在单面板上,双面板效果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