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修FERMAX门禁室内机

楼主(2025-04-14):
家里的FERMAX3737门禁坏了,同型号二手的都要5~6百一个,师傅告知FERMAX5770可以直接替换。闲鱼上找,有5770,一百多一个。拍了一个,等师傅来装上,发现大门呼叫时,显示屏白屏,无影像。联系卖家,卖家立马再发一个,今天收到,装上,楼下呼叫,能显示影像,但影像很暗,屏四周发黑,按开锁键,无法开门。估计液晶屏老化,屏驱动板应该是好的,把驱动板换到第一个机器上试试,换好后,显示正常,开锁无反应,查微动开关,5个开关,3个失效,找出以前买的微动,剪短开关柄,换上后试机,显示、开锁、对讲都正常。

fermax5770

机器和安装底板

显示白屏,无影像

液晶屏驱动板

机器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更换1、2两个微动开关,原机3、4是好的,5没用就不换了,1、2、3,分别是对讲、开锁、挂机,4、5键无用。

完工后回装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
视频影像对讲,比只有对讲的先进

网友:
整体做工还可以

网友:
视频影像对讲

网友A:
真是不错,又给发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不错,又给发了一个

很好的卖家,把白屏视屏发给他,当天就重新发一个。

楼主:
十几年了,维修师傅说,坏的挺多。

网友B:
没图像修好了吗?

网友C:
我们小区的可视门禁的网络线被电力部门搞断了,物业也不肯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像修好了吗?

修好了,把第二次发来的机器里面的液晶屏驱动板,换到第一台机器上,显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小区的可视门禁的网络线被电力部门搞断了,物业也不肯修了

我们小区有外请的维保单位,师傅每周六来半天。
室内机坏,用户自已买或同维保单位买,但他们只有无视频的杂牌代用机。

网友:
谢谢分享~这玩意不便宜吧

网友:
做工的确太好了

网友:
能修好就厉害

网友:
高端
我们还在用显像管的呢

楼主:
今天把另一个五个按键都不通的板子拿出来,懒的换微动开关,滴点神油试试。
DW40,喷点到针管里,滴到微动上,按几下,泡十几分钟,然后按一会,用表测一
下,直到按下导通。5个微动开关都修复,擦干净,作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