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5号镍氢电池安装一个蓝牙BLE电压监测外挂

楼主(2025-04-14):
事情的起因是家里的智能门锁提示电量低,开门速度变慢,害怕没电无法开门,一开始想改成锂电2串供电,但是因为有隔离卡位无法无损改造,只能另寻它法,想到了使用单片机将电池电压发送出来的办法。
还有一个原因是镍氢电池装设备里时间长了以后被放电至0V,造成永久损坏,需要想个办法能发现电压过低及时充电。
一开始想到的是433方案,最近接触了集成BLE功能 的单片机,改为了蓝牙方案。具体是用一颗1.5V升3V的DCDC给3x3mm单片机供电,以广播包方式发送电压和温度至接收端。

直接上图,40*4mm的0.8厚PCB焊上小小的器件

装电池上

外面粘张美纹纸表示已经有保护了,目前没什么好办法弄得足够漂亮,能用就算了

放进设备中空间还是富余的

在电脑上弄个BLE广播包接收程序,显示电池的电压和单片机的温度(约等于电池表面温度,充电时明显上升)还有一些不重要的信息,所有接收到的数据存在文本文件中作为日志。

完事。

楼主:
这楼作一些补充。
  关于电池没电提醒的问题,因为门锁是5串的,无法保证所有电池电压掉得一样快,有可能其中一颗电量用完,其它四颗电压还很高,这个时候有可能会无法正常开门。机械钥匙在1楼的车子里,家在6楼步梯,能少爬一次是一次。反正就是能及时换电池最好。
  门锁自带的10颗电池一至性很好,提醒没电的时候都掉到了1.2V,但是后来应急买的20颗彩虹电池,其中几颗在用了3个月就没电了,有几颗却坚持了一年多还有1.3v电压。
  家里的设备能用镍氢的一般不用一次性电池。有时候电池装在什么设备里也不记得,有多少颗也不记得。所以算有点强迫症吧,就是非常想把这些电池给监视起来。

  有朋友问到耗电量,漏了写,休眠时大概20uA,5秒左右采集一次电压数据,10秒左右发送一次广播包,峰值电流可能10MA左右。
  板子耗电量不大的,虽然需要花些金钱,但胜在一目了然,可以及时处理,也可提前处理,手上已经有好几颗0电压了。
  关于成本单块板子物料大概5~6元,暂时找不到更优方案。

  目前这个结构确实有短路把电放光的风险,暂时也没有好的办法,这些器件也是能找到最适合的了,有想 法的朋友可以给出出主意。

  硬件是用一个升压电路将1.2V变换到3V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定时唤醒来做电池电压ADC转换和读取单片机内部温度传感器值,发送广播包后继续休眠。
  软件目前是用C#做了一个BLE广播包接收,显示出电压并保存数据,纯以电压来判断剩余电量,硬件做不到统计电量。

  这个事情其实已经想了很久了,一直没时间搞,最近比较想弄就给搞了,和大伙分享下,大家有啥说啥。

网友:
没必要吧,加了这个反倒更耗电,开门慢了就代表电压下降了,该充电了....

二○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网友:
没电不是还有备用钥匙吗?

网友A:
门口可以放个密码锁的小盒子,放备用钥匙,我就这么干的。另外还是改锂电吧,我搞了两节拆机的18650上去,好像已经用了快2年了,没换过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口可以放个密码锁的小盒子,放备用钥匙,我就这么干的。另外还是改锂电吧,我搞了两节拆机的18650上去, ...

锁还没到三年,也不想破坏改造,就算改了锂电也得装个监测板的。况且电池不仅是门锁用,鼠标,刮胡刀,玩具,石英钟(时间不准了才知道没电)都要用的。

网友:
不知道这小板耗电大不大?

网友:
耗电量几ma?不如搞一块太阳能电池给电池充电

网友:
纪录换电池时间啊,贴个标签写时间。我家里遥控器、钟 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这个耗电更快。

不过电脑怎么接收这个信号的?用蓝牙?

网友:
这个改造不错,随时监查一目了然,不知道花费多少米?

网友:
如果只是监测小电流用电设备的电压就没必要发射那么勤浪费电,一个小时采集数据发射一次足矣!

网友:
很棒!能详细介绍一下软硬件么

网友:
电脑程序像是自己写的吧

楼主:
硬件是一块PCB板装上升压电路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定时唤醒做ADC转换,定时发送蓝牙广播包。
软件是用C#做一个WINDOWS应用接收BLE广播包数据,显示出来并保存成文件 。

网友:
提示电量低就可以拆下来充电了,买个好的充电器能测容量放电的那种,先放光再充电,可以看出放了多少电来判断低电量是否准确

网友:
得不偿失啊。即增加了耗电量,又增加了成本。而且是焊接在充电电池上,电池很容易损坏的。

网友:
请教下楼主用的哪款蓝牙单片机?这么小巧的尺寸,想做一枚蓝牙戒指正好用得上

网友B:
楼主你好,升压芯片是啥型号,静态电流多少,与ME2188比如何,想用在RX8025T的1.5V升压到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升压芯片是啥型号,静态电流多少,与ME2188比如何,想用在RX8025T的1.5V升压到2.5V ...

升压芯片用的是SSP8099,有2.5v型号,价格小贵9毛,3.0V型号实测空载几个uA,别的型号没有用过不知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