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知道啥东西,就是很好奇

楼主(2025-04-14):
觉着挺好看就拆拆玩,拆完了好像还有电池

网友A:
这不就是哪个啥吗?

网友:
电子烟,电池放电倍率很大,留着充电板吧。
我曾经打算做个松香烟雾发生器,奈何电热丝太细,没折腾几下就断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电池可以用用

网友:
不错,收获一只锂电池。

网友:
尾部貌似是一个MIC,中间是13450电池,头部那白色的貌似连接电池,是振动器?
实在猜不到是个啥

网友:
strawberryice  草莓
aim plus  目的 加强
是草莓味的电子烟吗?

网友:
电池还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
电池放电倍率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哪个啥吗?

这是电子烟,你想歪了

网友:
前面有吸嘴,后面有储盒,显然是电 子 烟

网友:
看头部形状就知道是烟了
含一口试试

网友:
一看就知道这是电子烟嘛

网友:
电池留着吧,这种电池很好地

网友:
还有一批类似的东西,看起来像是香薰之类的玩意,超薄,很小巧。。
Type-C的接口。。里面有个小电池,顶部是个加热丝。。。

加热之后会冒香气出来。。。

我给改了个小手电,没啥卵用,电池很快就废柴了。。。

网友:
是电子烟,内部线路可以利用。

网友:
电子烟,不好抽,拆了玩电池

网友:
就是电子烟~~mic感应触发金属丝加热烟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