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苹果坏固态做优盘:SM3281/SM3280 + 东芝24nmMLC TH58TEG7DBHBAMC TH58TEG8DBHBASC

楼主(2025-04-15):
手上有一些苹果2012款AIR坏固态,主要是当年苹果固态出过固件BUG导致变砖, 所以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固态,不是闪存问题, 闪存可以说还是比较新的,当年版主就是修复了大量变砖的固态的, 当然会有一些可能是主控问题,烧坏了,或者电源芯片问题导致真的变砖了,一直留在手上没处理, 这不闲来无事拆下来做一些固态或者U盘玩玩, 结果还是比较惊喜的,我们先从U盘说起:

1. 金手指都还是比较新的

2. 闪存类型
主要是128G的产品,32Gx4组成;64G的是16Gx4
16G的是 TH58TEG7DBHBAMC 2CE;32G的是 TH58TEG8DBHBASC 4CE

苹果的加成确实用的不是一般的闪存, 他是宽温的这里TH58TEG7DBHBAMC与TH58TEG7DBHBA4C是不一样的;TH58TEG8DBHBASC与TH58TEG8DBHBA8C意思不一样的,速度相差多少不知道,没试验过, 但是攻读温度范围是更广的, 俗称工业级闪存

3. 需要除胶,拆除后的样子

4. 贴片

5. 开卡,做出来很久了细节就不说了,放一个当时的截图,基本没什么坏块;后面再放做的SSD的图, 速度也是相当NICE

好像最大只能开90%,刚开始不会弄,开了一些85%, 86%的,后面设置90%完美通过

6.跑分, 那个AS SSD跑的太慢了,后面就用CDM跑了,跑圈也懒得跑了>_<, 延迟还是相当不错的

CDM

7. 彩蛋,放个3280和903的吧,就先不写详细过程了,因为U盘速度惊艳到了,花重金买了个3280,写入有点失望还不如903, 不过903发热有点大,其他都比较满意,后满准备搞个3282的试试
3280

903

在9代上装的win7的系统, 不知道什么原因CDM不显示盘符了, 后面也懒得管了,不过在小黄鱼出了几个,买家还是相当满意的 : )

SandForce性能分享, SF不老依旧能打 TH58TEG8DBHBAS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551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0 能上150m 真不错了,
只比903代50m,
做好散热,还有卖的么?我也想买2个玩玩

基本出完了, 可以随便看看

网友:
这速度真是好

网友:
物尽其用。。。不错

网友:
苹果的颗粒确实不错

网友:
MLC 做U盘 就 .....就是爽啊

网友B:
老颗粒,容量太小了,速度也慢,别看是MLC,绝大多数性能指标真不一定能打得过现在的QL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颗粒,容量太小了,速度也慢,别看是MLC,绝大多数性能指标真不一定能打得过现在的QLC ...

速度可能打不过   不过写入寿命摆在那   U盘只要主控不挂   可以用好多年

网友:
苹果真香 好厉害

网友:
苹果都是MLC。

网友:
楼主可以做一期详细的DIY教程,从硬件焊接到量产工具的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度可能打不过   不过写入寿命摆在那   U盘只要主控不挂   可以用好多年

真不一定,老24nm平面MLC的PE只有3000次,当年用这颗粒做的高端SSD质保也才3年。现在3D QLC的PE都有4000次了,致态QLC的Ti600质保都敢给5年。

网友:
4贴59XT2看看速度

网友:
前几天就在海鲜市场刷到楼主的盘了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

网友:
我17年买了一个果子拆颗粒的2246XT的U盘,还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