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鼠标发射器丢了,如何买到匹配的发射器?

楼主(2025-04-15):
听说买来后,需要对下频,

用什么对频软件呢
如何完全匹配频率呢?
各位给无线鼠标对过频么

网友A:
买同款,或者上咸鱼找同款专用的接收器,通电自动匹配都不用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同款,或者上咸鱼找同款专用的接收器,通电自动匹配都不用管的

同款未必匹配,需要适配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款未必匹配,需要适配才行?

鼠标厂家其实同一个收发器能支持好几个型号,只要找到适配器型号就行,毕竟重新设计一套也费钱,至于适配啥的,2.4GHz鼠标不存在这个问题,能连接啥型号全写在固件里了

网友:
到鼠标厂家的官网去找 或 找卖家要鼠标配对程序

网友:
无线鼠标、无线键盘、无线激光笔,等,都存在接收头搞丢的可能。
某宝上好像有通用型的头头,你去看看。

网友:
大品牌的还有可能,小品牌的就算了,我家里有一套100+的套装,被我老婆借出去,收回后接收器弄丢了,后来弄了套便宜的,接收器被小孩拿去当玩具了,两套东西加起来自己都没摸到100次

网友:
几十元的货就没必要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同款,或者上咸鱼找同款专用的接收器,通电自动匹配都不用管的

买同款也不行,必须要匹配

网友:
如果找不到匹配方法,即使买同款也不行,丢了就废了

网友:
我找过同款适配器,但并不能用

网友:
杂牌就别折腾了

网友:
杂牌就算买到了配对也是个问题

网友B:
只有罗技有专用匹配软件

网友:
有对吗软件来匹配的,要不然几个同时用不就乱窜了

网友:
去某宝搜你鼠标型号的发射器

网友:
罗技的优联接收器是在软件了匹配的,别家的不清楚

网友:
同型号鼠标,不行就当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罗技有专用匹配软件

其他无线鼠标发射器丢了,没法修复?

网友:
配对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