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专业电桥和玩具电桥的差别,你觉得哪个更靠谱?

楼主(2025-04-15):
众仪的电桥基于俄版电镊子电路,玩具级别的,整个电路板上零件其实很少,借用坛友拆机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1642-1-1.html

电路图参考这个:

再看看专业电桥,同惠TH2822的拆机图,光从元件数量上就能看出差别: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d-possible-hacking/

这两个电桥,你觉得哪个更靠谱?

网友:
没用过就没有发言权啊,小呆兄弟

网友:
我还用不到电桥这么高档的仪器

网友:
专业电桥和玩具电桥,这个怎么比嘛

网友A:
那为什么摄子销量那么好呢?是直播带货吹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摄子销量那么好呢?是直播带货吹的吗?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因为镊子能拿捏元器件,而电桥的结局就是过河拆桥

网友:
这还用说吗?

网友C:
我选上面的 下面的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选上面的 下面的买不起

那还不如直接买个电镊子,更便宜

网友D:
看一下茂迪的MT4080手持电桥,就明白2822抄作业认真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摄子销量那么好呢?是直播带货吹的吗?

一个便宜三个爱,就是因为便宜。

正而八经的手持电桥,基本上都在1500以上,LCR镊子十分之一的价格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茂迪的MT4080手持电桥,就明白2822抄作业认真不

专业厂家抄专业,玩具厂家抄玩具,所以即便买也要买专业厂家出的

网友:
芯片多的也不一定都好,也可能是技术问题的集成度不够!

网友:
主要还是便宜吧,业余用也够用。

网友:
钱多选专业的,钱少选玩具的,就这么回事

网友E:
主要图便宜,镊子电桥我也有,可出了个带内阻仪又忍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因为镊子能拿捏元器件,而电桥的结局就是过河拆桥 ...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哈哈哈,有道理

网友:
奥迪与桑塔纳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图便宜,镊子电桥我也有,可出了个带内阻仪又忍不住了

花100多单独买一个内阻仪貌似更划算

网友:
主要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