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压接比焊接要好?

楼主(2025-04-15):
抖音上有个视频科普的,焊接是焊锡包裹住导线,两种材质的金属在震动振动的情况下会出现内部细微断裂。。。

所以NASA之类的机构,很早就不允许飞机,汽车内的电路使用焊接了。。。

但是压接在震动的情况下,也会出现金属疲劳,寿命变短。。。

我看有个汽车设计师提供思路,先用压接,再填充焊锡封堵,基本上可以保证十年寿命。。。

这个思路对嘛?

网友:
这个思路对

网友:
这个思路很对

网友:
主要是看成本,焊接没有压接快,而且质量没有压接稳定,容易出现虚焊

网友:
老衲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要这么想:寿命太长每年生产的那么多产品卖给谁?

网友:
你看飞机很多机械部分目前都还是都是用铆接的就知道了.....

网友:
自己用,导线连接焊接方便,接插线板压接端子,大牌压线钳200多一把,常用的配齐就要1000块钱左右,你说焊接还是压接!

网友:
有条件当然又压又焊,就问你有这条件么?有这必要吗?

网友:
车规级电池组电芯,可以像楼主工艺组装。充电宝等小单体太麻烦。

网友:
我也看过说焊接扛疲劳强度不行

网友:
你有一点理由是不成立的,航空领域用压接而不用焊接,是因为温度问题。
锡焊在低温的时候会变成豆腐渣,好像是这样。

网友:
思路对头,只要你有耐心不怕麻烦就得,鬼佬接完线还要色塑,包得很漂亮

网友:
焊接最可靠,不接受反驳。会断是因为线束布局不行。

网友:
点焊最好,点间金属融化,不会脱焊。

网友A:
汽车上大的元件用卡接较多、我拆了个电子风扇的电路(变频调速)发了贴子,是新站老站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上大的元件用卡接较多、我拆了个电子风扇的电路(变频调速)发了贴子,是新站老站忘了 ...

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1525-1-1.html

网友:
1+1=2

网友:
能压接当然不会去焊接了。锡铅钎焊的钎料电阻不小,远不如直接接触,烫锡更多是为了保护接触面。

网友:
我也觉得压接、铆接比焊接强度高多了,毕竟锡的熔点、强度都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