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tf卡不怎么用,为什么老是让格式化?

楼主(2025-04-15):
16年买的一张8G tf卡,插老手机里,总共来回倒腾数据不超过30G。老是出现未格式化的提示,标准格式化,插入另一个手机,用了两次又提示未格式化。这到底是tf卡质量不行,还是接口不行?

网友A:
是不是后面插SD卡的,一般都是接口氧化或者接触不良,把接口简单打磨一下,或者垫一块小纸片

网友:
重要数据尽量不要用tf吧,好一点的不能格式化还能读,差一点的一下子就完蛋

网友:
大概率是TF卡的问题

网友:
TF卡的确很容易坏的。

网友:
估计tf卡到寿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后面插SD卡的,一般都是接口氧化或者接触不良,把接口简单打磨一下,或者垫一块小纸片 ...

就普通的闪迪tf卡,插老手机里有时拍照或听个mp3用,很少用,也没用过读卡器。

网友:
TF卡 有点娇气

网友:
里面的文件很重要?搞个读卡器备份到电脑上吧。
卡可能老化了,格式化,扫描坏块。

网友:
卡坏了,换吧,我现在起步128G的卡

网友:
SD卡,TF卡,U盘,SSD黑片固态盘,都很容易坏,千万不要放重要的东西,特别是亚,非,拉,美,欧,小日子的小电影和超级大片,哈哈。

网友:
明显TF卡不行啊。

网友:
TF卡说没就没

网友:
TF卡太容易出现此类问题了!!

网友:
我15年76块买的雷克沙白蓝32G MLC颗粒的TF卡,插到摄像头里面到现在还好好的,19年42块又买一张雷克沙黑蓝32G TLC颗粒TF卡插到平板里面,才2年就坏了,也是经常提示格式化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大的发言,学习。

网友:
大概是 坏了

网友:
提示你该换卡了

网友:
应该是快坏了